关于MSP430

楼主(2007-07-30):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欲参加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现带队老师想让我们用MSP430,我们一点不懂这个东西,请问MSP430功能是不是很强大,我们用这个是不是太离谱了??

楼主:
求教:那MSP430要多长时间才能学会?

就是想针对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的东西,控制一类的,步进电机一类的东西,最短多长时间可以学会啊?(我们现在只会51)

楼主:
急求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这个MSP430要多长时间可以学会?

网友A:
用过其他单片机的话应该很快就能搞定的

网友B:
MSP430是个16位的单片机

MSP430是个16位的单片机,建议还是先学8位再学16位的

网友C:
只要你懂51,这个入门比较快

网友D:
只要你懂51,就没有问题。

只要你懂51,就没有问题。
我之前也没有接触过PIC,老板要我用PIC,我睇了一周不到就会用的,万变不离其中。先看说明书,再在网上搜别人的资料程序,好快就会用了。不过,最重要的是,你学51一定学懂了。

网友E:
啥超低功耗,主要宣传而已...

其它的也很低啊,PIC还纳瓦级的呢...

网友C:
两天可以上手

如果是SOP封装的,直接去买一个转接板,然后焊上电源,复位,晶体就省了,内部有DCO,最后焊上一个LED,下载一个IAR,写一个控制I/O的小程序。到这里至少已经操作过430了。以后的事情就看自己的了。

网友F:
看个人的造化了。但是最长3月肯定可以搞定啦

网友G:
嘿,俺知道一点,卖弄一下:

当今世界MCU群雄逐鹿,俺知道的有特色的有以下几种:
1、
51:别说了,地球人都知道,尤其是国内,几乎所有的高校MCU课程都以它为蓝本介绍,后来intel好像放弃了版权,又说作为商业交换授权给了很多公司,现在有N多公司都在生产51,所以叫51系列。功能也较之前的大大改进,指令也有扩充(要查具体厂家的datasheeet),51中最强悍的应该是新华龙(这个公司可能是国内的代理公司,没具体去了解)的C8051F,传说晶振可上百兆,也是最贵的;用的最广的是ATMEL的89C/S51/52等,51中最便宜的是新茂、宏晶STC(这个公司好像有点来历不明);

另注意,“51”这个“1”似乎很多业内人士都读为“yao”而非“yi”,呵呵,如果你以后找工作建议你最好读“yao”,否则可能会显得较外行,哈^_^,不知这里的朋友是怎么读这个“1”的;

2、
MOTOROLA的68系列,现在是Freescale公司,传说工业、汽车上几乎占绝对份额,具体技术特色不是太了解;

3、
PIC系列:这个是Microchip公司的,它的大部分指令是单周期的,似乎是因此而号称稳定性第一;目前有不少公司在仿制或者说兼容它的片子,台湾有几家,还有海尔的MCU,都是兼容PIC的,传说很多都可直接替换,呵呵;

4、
MSP430,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TI的,目前似乎没有公司在做兼容的(基本可以确认是水平达不到,水平达到的不会去冒侵权风险,也没必要),它的主要特色就是低功耗,一般都是uA级,很多电子电度表内部就用它,它确实是16位的。

5、
AVR,这个也是ATMEL的,以速度快著称,传说一般都是ns级的;

6、
凌阳MCU,这个是台湾的,16位的,主推方向是音频领域,传说其CPU可以直接处理声音,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7、义隆MCU,这个是台湾义隆公司的,它的特色就是便宜,超低价,一般也就1、2块RMB吧,有自己的体系、指令,传说开发工具很贵,感觉这公司是不是靠开发工具赚钞票。注意,片子外观看上去还是很专业的,开始由于它特便宜我一直以为不堪目睹呢,哈^_^

嗯……应该还有,比如西门子(现在的英飞凌)、富士通、松下等,具体就不是太了解了,不过日系的一般很少用,据说都是大型公司在用,小批量市场一般没有,所以不用理会,很少有人用,再说……哈,不说了!

俺就知道这些了,似乎还有比较有特色的,但一时想不起了,算,也该呼去了,^_^……

网友H:
楼上的普及教育搞得不错~~~

网友I:
上图可谓绝了~~~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