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按键连续处理,可能编译器有关。

楼主(2007-08-08):
pic单片机,软件写好编译后生成.hex文件,用PIC-ICD2.5在线仿真可以实现按键按住不放,数字连续变化,但不采用在线仿真而是烧录到芯片,然后电池供电,则按键的连续作用实现不了,必须按下再弹起才可实现数字变化。另外,别人编译后的.hex文件,我拿过来直接烧录,然后上电也可以实现按键连续处理。请问问题可能出在哪里?mplab编译器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A:
程序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

和别人相同的程序,别人发给我除了程序还有对方编译好的.hex文件,烧录别人的.hex文件就可以,我自己编译后生成的.hex文件烧进去就不行。另外,用我编译生成的.hex,debugger--programmer烧录后在线仿真,按键连续功能可以实现,但program--programmer烧录后安装电池工作,按键连续功能就实现不了了。

网友B:
2个HEX对照一下。也可能人家是先生成的HEX,给你的是修改后

楼主:
那怎么解释我自己的HEX在线仿真可以按键连续,而烧录就不

网友A:
仿真必竟是仿...

楼主:
更接近一步了

问题解决了,是按键连续的判断时间太长。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