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电解电容也不能用耐压过大的,

楼主(2007-08-09):
否则也影响寿命,有道理否?
说这样的话电解电容不能保持有效激化,会影响寿命?
造这样说,电解电容也不能长期库存了?因为激化电压为0!
现在的电解电容还不能久放?

网友A:
不能久放是对的,耐压高的用于低压肯定没问题,只要你

不把它拆下来再用于高压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当然,耐压高的体积会大很多...

网友B:
那是当然。

楼主:
为何不能拆下来再用于高压的?

按理说只要不超出标称耐压就可以啊,或者留有一定余量。
比如标称耐压100V,我本用于12V上,再拆下来用于50V上难道不行???
更是疑惑了,奇怪!

网友C:
电解电容确实不应该库存时间太长

时间长了,漏电增加,耐压降低。
但只要施加一半左右的电压,并维持一段时间,可以恢复。

网友D:
還可以恢復阿.........

网友E:
有钱烧的啊,呵呵

网友F:
高压用于低压不合理

首先成本大幅度增加,其次电容的等效直流阻抗和引线电感增加,性能变差,随之电路性能可能变差,第三电容发热增加,寿命可能缩短。
库存时间也不能过长,一般建议库存时间不超过一年,一年后性能可能会有所下降。

楼主:
概括的全面,高手,多谢多谢!

网友G:
疯了,得的地不分,扣分

楼主:
???哪里的“的地得”不分?

看了几遍才明白tyw说的是这个问题,呵呵。

网友H:
"概括的全面,高手,多谢多谢!"

应为“概括得全面”

网友G:
有银子有地盘尽管用高的,哈哈,可靠性高哦

网友F:
有银子有地盘尽管用高的,哈哈,可靠性高哦

也不一定哦,看具体应用场合,参考8楼

网友C:
回楼上

你在8楼说的,也不全对。
同容量耐压不同的电解电容,耐压高的未必发热多。
另外,“电容的等效直流阻抗”大概是你杜撰出来的新名词,哪里有这么个东西?

网友F:
如果是同一品牌同一系列的电容

耐压高的必然发热大,不同品牌不同系列的无法比较。
一般都说等效串联电阻,不过也曾经看过一本叫电子设备抗干扰理论基础的书,那里面就把通常说的在某一频率下的等效串联电阻,等效串联电感等统称之为在该频率下的等效直流阻抗。

网友C:
那么这本书就是胡说八道

网友I:
不能用耐压过大的

我也听说过,是从电性能方面考虑的,具体原因不记得了

网友J:
考虑损失角,是不该对电解电容耐压设计过多裕量

    电解电容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那就是损失角tanδ,又叫作散逸因数(Dissipation Factor)。损失角当然愈低愈好。铝电解电容的损失角相当高。tanδ值与温度、容量、电压、频率……都有关系;当容量相同时,耐压愈高的DF值就愈低。

    然而,从ERS的角度考虑,又是高耐压的好,因为高耐压的铝电解有低的ERS值。
    那是用耐压高的好呢?还是耐压稍低的好?迷糊了吧?

    事实上,不同厂家的电容,随着耐压的提高,tanδ的增加与ERS的减小程度是不同的,不能一慨而论。具体的应用,要看厂家提供的数据。

网友K:
路过.你们继续.

我一边看着.

网友L:
电解电容放时间长了,电解液慢慢就干了,就变成大电阻了

网友M:
路过留印

楼上的都是强人,偶继续观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