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新电脑主板话筒也必须用立体声的3.5mm插头吗?

楼主(2007-08-13):
(无正文)

楼主:
这是连线,没错的吧?奇怪了!

网友A:
用6.8K的电阻上拉到5V试试。

楼主:
不会吧?还有这种事?

可是我的电脑里录音波形怎么还都是负的,这是GoldWave里的:

网友B:
须用立体声的3.5mm插头,否则有些会被单声道插头短路掉mic信

网友C:
可能是电源MIC被短路了.

楼主:
公司电脑上,实测1.7V的样子,正确否?

网友D:
不懂这方面

因为我是做服务器主板的,没有audio  哈哈
不过你的845主板绝对是古董,哈哈

网友E:
现在的主板MIC输入都是立体声输入。

可以在音频控制面板里面Enable MIC2,但是一般默认都是单声道。

你的那个插口会把MIC2短路。按道理来说不会导致MIC1没有声音。
如果真的要是这样的话,可能有以下原因:
1、MIC2被短路后,把偏压也短路到地了,因两个MIC使用一个偏压,没有偏压,MIC1也不工作。
2、可能软声卡芯片有自动检测MIC状态的功能,检测到MIC短路,自动切断MIC1输入。

你可以试一下,用立体声插头,把中见的“环”空接,只接尖和地试试看。

楼主:
非常感谢!

有空就用立体声插头吧,看来以后买耳麦得注意了!

非常感谢!

唉,时代变化太快,845就这么毫无怨言地变成了古董~_~

网友F:
音源输入是双声道的,mic还是单声道的

正常两根线的电压应该是2.5V就是半压,给运放用。你公司的电脑估计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