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电路问题

楼主(2007-08-15):
附件电路用于电路接口电路上面接电话线,下面一个是5V电源 一个是控制信号,输出端口就PCM芯片的模拟输入口,请问该电路有什么问题?自己在调试中出现不稳定状态。请问电路那里有问题?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回答呢?

非常郁闷,放了2天没有说说 ,如果放一个方案电路的话 人就多了!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较多

首先,运放的基本电路就弄错了,R114不能接地;
另外,Q12/Q13的电路也有错误,很可能造成不稳定。

楼主(2007-10-17):
3L

首先运放输入的是电话线的差分信号,下面2个接口是控制后面的开与关的电路。如果说R114不接地的话 那这个电路就不是差分信号放大了。会不能够工作的。目前的电路就是不稳定!!!

网友B:
不稳定是怎样个现象啊?

楼主:
这个是电话模拟线路里面的一个电路

运放的输入直接接电话线 后面输出接的是PCM编解码芯片,主要作用就是把电话线路上面的信号放大后经过PCM解码芯片之后,电话来电显示功能。目前的现象就是:1)第一次就没有来电显示,后面一直都没有,电话重新摘机挂机之后正常。2)80%能够来电显示 但是如果出现一个E之后就再也不回来电显示了。3)有可能今天我连续实验几次都能够正常 但是第二天又回出现问题。目前我们的电阻已经改成很大了。R112..R116已经是4.3M的电阻,R113是430K的电阻了,2个1nf的电容是330nf的了  。这个问题一直捆饶了我们几个月了。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一会事情了!

网友B:
你要先确认是不是这部分电路导致的,可能是你的解码问题

楼主:
解码电路

解码电路用的是IDT821004 专用的PCM编码解码芯片 其外围电路是相对简单的一种了。总共4路输入 4路输出,其他也就没有是么电路了 。该运房输出接解码电路的输入端口内部的放大电路 然后经过滤波和AD转换 后面输出到光缆信号里面去了。芯片内部的的输入有一个增益控制 主要是有其外面的一个VREF电阻接地决定的。

楼主:
没有人继续讨论了

继续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