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位一体的共阳极数码管中间两点怎么控制1S闪烁一次?

楼主(2007-08-21):
能否具体说出控制字是多少,譬如亮:段码(),位控制()
                              熄:段码(),位控制()
想不出来,数码管其他位知道怎么控制,就是这两小点不知道怎么弄,请各位指教,图如下:

网友A:
你得先找出冒号的引脚,才好下嘴哦

网友B:
一般V2 V3 和DP分别控制两个点中的一个

至于闪烁问题那是软件算法,自己琢磨一下,很简单,肯定比动态扫描算法简单,呵呵。

网友C:
和其它的位闪烁一样的...

楼主:
非常感谢dai_weis

谢谢你的说的“一般V2 V3 和DP分别控制两个点中的一个”,现在终于把那两下点搞定了

网友D(2007-09-25):
看看这个,需要资料联系我:QQ:308953176

2、 该LED显示驱动芯片是动态扫描(420KHZ),动态扫描的显示效果特别好,而164和595是静态扫描,单片机需不断发出脉冲,达不到高频率扫描,会出现闪烁、缺划现象。
   3、 该LED显示驱动芯片占用单片机的程序少,应用时要显示不同的内容只要刷新一次就可以了,单片机内部资源可以节约,程序可以缩短很多,而应用164、595时需要单片机不断的刷新,这样会占用很多的单片机的程序资源。
   4、 价位、成本优势:我司IC可直接驱动数码屏,驱动电流大;而164驱动数码屏时必须外接二,三极管及限流电阻。另外此类IC还可以直接驱动四个“8”以上的数码屏,有的还带键盘扫描,替换164就可省掉单片机的封装脚位,节约封装成本。
   5、 目前在仪器仪表,电子衡器,热水器、电磁炉上已经大量应用。能通过热水器在打火时的冲击(高压点火5万伏耐压测试),而且效果比164和595好很多;可支持4个“8”6个“8”、8个“8”的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