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热心人指教:软天线的粗细、长短与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7-08-21):
    本人做好了批高频高速率的接收模块,频率是300MHZ——500MHZ,不懂选用软天线的长短,请问否有计算长短的工式?还有问软天线的粗细关系是否重要?多股铜细芯线与粗软铁线在相同长时是否接收能力一样?特别要求时,如:一定要求长在5CM内时,若实际计算有十六厘米时,是直接剪短成5厘米好呢,还是圈成螺旋状的5厘米好,或者用多出十六厘米的软天线圈成螺旋状的5厘米好?

                          黑大     HHYY6306·SINA。COM

网友A:
频率是300MHZ——500MHZ是什么意思

一般小型设备天线取1/4波长或1/8波长
计算方法:
假定频率为315MHz
300000000(m/s)÷315000000(1/s)=0.95238(m)
1/4波长=0.95238(m)÷4=0.238(m)=23.8(cm)
若空间较小,可盘成圈用,剪短后就不匹配了

楼主:
300MHZ到500MHZ之间。谢谢tyw

300000000是怎得来的?
知道频率,不知道波长啊

网友A:
电波速度30万公里/秒

300MHZ到500MHZ之间,看来只好取一个平均值了

楼主:
请tyw 帮算算,我实际用的频率是494MHz

    请tyw 帮算算,我实际用的频率是494MHz啊,此频率有广播电台干扰,问是否影响接收灵敏度呢?谢谢!

网友A:
你怎么用到这个频段去了,晕,是你影响了别人

300000000(m/s)÷494000000(1/s)=0.60729(m)
1/4波长=0.60729(m)÷4=0.152(m)=15.2(cm)

网友B:
频率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小心无委找你算帐

倒是罚得你倾家荡产...

网友C:
真是吓搞

网友C:
频率的使用是有限制的

去查查资料
有开放公用的频率范围
你用的哪个频段是人家广播电台的
小心你们公司明年就被人家告啊

楼主:
用此频率是想软天线短,315的用上24CM长啦,其

    用此频率目的是想软天线短,315MHZ的大多见别人用上24CM太长啦,433的也用上18CM也长了点的。其实我用的发射电路功率极小,发射到接收的距离7米左右满意了,就目前干扰还是什么原因引起接收多在3M左右呢。借此问各位:高速率接收模块肉眼怎能鉴别?我担心某公司帮我做的不是高速率模块呢,感觉灵敏度低呵。

楼主:
谢谢xwj,问——

还有问软天线的粗细关系是否重要?多股铜细芯线与粗软铁线在相同长时是否接收能力一样?

网友A:
315的用上24CM长啦,你可用1/8波长的嘛

高频具有集肤效应,增加表面积,或是镀金,镀银降低表面电阻会增加效果
所谓的集肤效应,用最简单的形容就是电流或电压于频率较高的电子在导体中传导时,会聚集于总导体表层,而非平均分布于整个导体的截面积中。

楼主:
同材料时,软天线的粗细关系是否重要?

     同材料时,软天线的粗细关系是否重要?就是同长度时,直径0。2MM的与直径1MM的效果是否一样?

网友A:
当然是粗的好,0.2好象细了点,机械强度也不够哦

楼主:
不说机械强度,只说接收灵敏度!

当然是粗的好,0.2好象细了点,机械强度也不够哦

同材料时,软天线的粗细关系是否重要?就是同长度时,直径0。2MM的与直径1MM的效果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