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限流电阻放在三极管的C或者E极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8-09):
(无正文)

网友A:
到处重复发帖

网友B:
好像区别不大。

网友C:
放在C,限流,没反馈

放在E,也有限流,起电流串联负反馈

网友D:
好像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E:
4楼正解

网友F:
对UBE有影响

网友G:
对UBE有影响??

7楼那位大哥能否说明白一点,不解~

网友H:
因为饱和深度不一样。

负载放在发射极,是射极跟随器。拿NPN来说,如果基极的驱动和集电极使用的是同一电源,那么输出电压比电源电压低0.7V。
但如果改成负载在集电极,那么这时三极管可以深度饱和,压降只有0.2到0.4V左右。但是深度饱和有个缺点就是要它退出
饱和区的时间要长,所以可能开关速度会慢些,但对于低速运用可以不用考虑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