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可能要买ICT,这个ICT测试通过了的话,产品一定是OK?

楼主(2007-08-23):
正在查这方面的介绍,虽然貌似很牛,但并不是太了解这个东西,所以对其可靠性不是太放心

难道ICT测试通过了,产品就一定是OK的???
万一电路某个部分工作不正常……它都一定能检测出来吗?一点都不放过!
好像还要根据具体产品编程序,是不是跟程序也有极大关系,程序上控制的好就可以保证100%是OK的了?

就是说有了ICT,一个产品的具体功能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测试?

网友A:
参考一下

个人理解是对器件和电路的电气进行测量,为的事发现器件故障,针对的是批量生产的产品,至于软件和功能问题,好像不管的
下面内容来源http://www.cyntd.com/ICT.htm,参考一下
ICT在线测试仪
  A、释意
  sdfasICT即IN-CLRCUIT TESTER(在线测试仪)的缩写,简单的讲就是对电路板上的所有元件进行全面的、准确的、点到点的检查及测试,详细内容请参阅本公司“产品性能”介绍内的“基本测试功能”部分.

  B、ICT在生产线上的优点

  1、高速测试:ICT在线测试仪的检测速度非常快,如200个元件左右的线路板约2秒便可完成全部检测。

 2、产量增加:ICT检测速度比人员快检测快,产量可大大提高。ICT属于静态测试对一些保护性元件,在功能检测上可能漏判,但在ICT上可以准确检测,因而质量及稳 定性也大大提高。

 3、降低成本:a-减少检测操作工人;b-提高生产量;c-降低因误判而损坏的元件成本;d-降低维修成本。

 4、减少误判错误:ICT对错误检测准确稳定,避免人员对故障的错误猜测。

 5、数据转移:ICT在测试过程中对通过率(PASS率)进行统计和对每个元件的出错次数进行统计,并将有效的数据转移到管理层,以便对测试前的生产工艺进行监督。

 6、最小故障检修时间:ICT测试发现故障时,会准确地将出错的元件或出错点通过打印机列印出来,维修工人根据列印清单可快速找到故障原因和维修。

 7、减少操作费用:ICT是一次性测试整块线路板,甚至可以同时测试多块并联板,而只需一个操作员工。

 8、减少维修成本:避免在做过电的功能测试时损坏电源部分的元件及IC。

网友B:
ICT没那么神,主要在线测试无源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