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出现错误原因何在

楼主(2007-08-26):
出现的错误提示大概是说:电路中没有电源,不能检测到仿真的时间步长.让增加电源信号或者设置时间步长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6203659737.rar

楼主:
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
这是我在PROTEL DXP 中仿真的结果

还是提示出错:invalid primary source specified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7104057890.rar

楼主:
在发个让大家骂的图

骂过后给意见!
那个图仿真不了,我拿了一个仿真后可以看波形的图来看看!不能实现自己想的。参考了一些网站,振荡电路一般都用变压器,我想改一下。可是这个图一加负载,。。。。。????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27111034488.rar

楼主:
怎么只有看的没有回的

网友A:
嘿嘿

看来LZ很无奈
他们不会再理你了!
另找个地方吧

楼主:
我也这么觉得

楼主:
迷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小女子,小老鼠也,毕业一年.毕业后一直在台资的PCB公司做CAM,将近一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做与专业知识不相关的工作,工作时间不正常,别人睡觉我工作,我睡觉别人工作.一直都没学电子技术,现在转行做了硬件,发现忘了很多东西!路在哪啊?

网友B:
先帮你贴图吧

1楼的图:

4楼的图:

5楼的图:

你的图片都太大了,800多K、900多K,应该先用图像处理软件“减肥”,减到300K以下,就可以直接贴上来了。

网友B:
第一图的仿真

只要在Simulate-Default Instrument Settings里面设置一下步长就可以了。

原图的R1没有必要,因为L已经在非门的输入输出形成了直流通道。

5楼的图中,Q1、Q2两个三极管的接法错误。过一会有空再说。

楼主:
谁给发由门电路组成的正弦拨振荡器

还有在DXP中不能仿真的原因4?

楼主:
设了步长后没有错误提示了,但是没波形

网友B:
楼上图左边橙色线段很可能就是密集的波形

把Timebase的Scale调小看看。

楼主:
Timebase的Scale调后的结果

看到的是这样不断沿着X方向递增的图形,到终点后有在从头开始

楼主:
呵呵,还有点问题

网友B:
Y轴5mV/Div,太小了!改成5V/Div。

楼主:
可以了!

我的电脑不知什么原因,按着SHIFT键同时按符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4!
我的MUTISIM只有15天试用,网上有方法获得号码后无限期使用,现在键盘不听话,没法进入DOS环境啊

网友B:
电容三点振荡器

振荡器的仿真结果只能作参考,你最好还是要动手做实验,不要一味地依赖仿真。实际做电路时,可能还要对元件参数作调整。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拿刚才的电路在后面加了点东西后输出变为直线了!

楼主:
失真

21楼的图是不是有点截止失真?

网友B:
“刚才的电路在后面加了点东西后输出变为直线了”。
估计是在后面加了检波电路,加重了LC的负载而造成停振了。
如果振荡器后面要接检波电路,建议最好在L1线圈旁再绕一个匝数少的线圈,用电感耦合的方式输出。使输出电压降低,减小对振荡电路的影响。

“21楼的图是不是有点截止失真”?
实际的输出波形与仿真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别,不要把仿真结果太当真。

再说一句:要动手做实验,不要一味迷恋仿真。

网友B:
回复 13楼: 谁给发由门电路组成的正弦拨振荡器

加串一个电阻就能得到近似正弦波:

网友C:
我的NI不能用了

不能用

楼主:
回fish5319

我在网上看到有可以永久使用的方法.你搜一下.我的电脑不止为什么按住SHIFT键在按其他键老是出现我不详要的4.没法进入DOS环境试

楼主:
见鬼了

有区别吗
怎么是个矩形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