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O板卡电平问题

楼主(2007-09-04):
我工作中遇到个问题,它是一块从计算机输出的IO板线缆中的几根线连到几个继电器线圈电源负端,继电器线圈电源另端接5V开关电源的正端,当计算机要求其中一个继电器动作时必须输出个低电平,对吧?如果不让其动作就输出高电平。但是计算机出来的电平不是和5V开关电源没有电气关系吗?怎么能放在一块用呢?有次设备出故障了,我测其中一继电器负端是低电平,但我把线缆拔了,再量线缆对应的该点却和5v,0v没有任何电压。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I/O板输出一般都是隔离的集电极开路门输出,

拔掉电缆当然量不出东西来,你描述的现象非常正常。你找个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的电路看一下就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