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测过电脑的真实功耗?

楼主(2007-09-07):
看现在的PC电源,都标300W,难道电脑真有这么大的功耗吗?前几天我测了一下我的电脑,结果功耗小得可怜,勉强100W。是我测错了还是怎么?有没有谁也测过的?一起来交流交流。
我的电脑配置:闪龙2200+,金士顿512*2,希捷80G硬盘,技嘉主板。优派17的LCD。
测试方法。在交流电线上套一个1000:1的电流互感器。把万用表打到mA交流档。滑结果如下:主机330mA(表上显示0.33mA,下同),打开显示器440mA。
这样算下来显示器耗电20多W,加上主机不到100W。万用表误差0.5%以内,互感器0.2%。就算全是正偏那也就100多W。难道电脑真只有这么一点功耗吗?
另外,我在测量过程中让电脑运行模拟器游戏,CPU占用达100%,但功耗却不见长。

希望有兴趣的一起来讨论

网友A:
有意思的话题,我正在郁闷中。。。

上个月弄了个台式机,结果电费多了100多。

网友B:
换一个方法

光驱读取数据光盘或者刻录8X以上的DVD盘片,硬盘进行碎片整理,同时运行3Dmark软件测试,你再看一下功耗?
300W是应对瞬时功率消耗不能一直提供,可以看看电源上面还有一行写着5V和3.3V总功率不超过多少的文字,一般而言主机在150W左右,显示器要看亮度,分辨率和刷新频率等等,80W是标称的最大功耗,一般40W就算可以了

网友C:
那是因为你的配置低了点,而且PC电源参数虚标的比较多

大多都是用峰值功率来充数的,能不能在满功率下持续使用就很难说了
而且也没人敢用满啊

对于高端配件,一个单显卡180多W,一个CPU120多W是很平常的事,就连内存条,高端的都得配个好散热片,你再去摸摸你自己的内存条,看看有没有一点温度?

转一篇**给你看看吧(他这个系统已经很简洁了,实际上很多电脑还要多很多东西的):高端计算机的耗电量到底有多少?
ExtremeTech的编辑们借到了一台Extech model 380083功率测量计,想搞清楚一台高端PC到底能吞噬掉多少电功率。

这台设备本来是AMD公司借给编辑部使用的,原意是想让编辑们体会AMD和Intel两家公司的产品在能耗上有多大差距,但大家自然会抓住这个机会来瞧瞧另外两个对手:ATI和Nvidia的显卡在这方面的表现。

测试床配有一台型号为Cooling Turbocool 850SSI的PC电源,额定输出为850瓦。有读者可能会被这个数字吓一跳,但现代开关电源的效率是很高的,电源的输出功率是根据外界需求随之变化的:比如一台AMD Athlon64 FX60计算机在闲置状态下大约只消耗220瓦的功率。

首先是测试显卡的功率消耗,测试床的配置如下:

电源:PC Power & Cooling Turbocool 850 SSI
主板(ATI):华硕A8R32-MVP
主板(Nvidia):华硕A8N32-SLI
CPU:AMD Athlon64 FX60 双核,2.6GHZ
内存:1GB Corsair XMS 3200XL,CAS 2-2-2-5
硬盘1:西捷7200.8 160GB SATA
硬盘2:西数400GB SATA
光驱:Sony全兼容DVD刻录机

由于Nvidia的显卡在HDR之下无法实现反锯齿,为了不致有运算负荷不足的嫌疑,特地安排ATI卡运行3DMark06,而让Nvidia运行3DMark05,画面分辨率均为1600x1200,4AA,16AF,结果如下:

接下来是CPU能耗测试,原测试环境基本不变,但其中一块主板换成了Intel D975XBX(用来支持Intel的CPU),显卡统一采用Nvidia的7800GTX。

将PCMark05 CPU多进程测试运行十分钟,得到如下峰值功率数据:

Intel之所以能在闲置状态下取得稍好一些的成绩要归功于它的SpeedStep功能,而AMD的Cool&Quiet功能暂因主板BIOS不支持而无法打开。除此之外,Intel CPU在峰值功率测试中全面落败,但Pentium M775(2.13G)的表现很抢眼,虽然它不属于台式机阵营。考虑到将来的Conroe只有65瓦的功耗,那简直让Pentium M都会自叹不如。

以上测试是针对计算机系统满负荷运行时的表现,如果想知道实际使用中PC的平均功率消耗,那首先要确定各人的使用习惯。从以上测试中可知,显卡和CPU在闲置和满负荷这两种极端状况下的功率消耗是大相径庭的——可以这么说,即使是同一台PC,在不同用户手里所消耗的电力也不尽相同。另外,别忘了要把显示器的功率消耗也算上。

Trackback: http://tb.donews.net/TrackBack.aspx?PostId=801460

网友C:
再转一文--如何计算电脑电源功率

PS:觉得有的数据不够准确,但也可以作为参考
 <H3>如何计算电脑电源功率 2007-08-11 01:10 电脑无缘无故自动重启,轻者耽误时间,重者辛辛苦苦干了半天而未及时存盘的活就算白干了。近来有不少网友在网上发贴反映这方面的苦恼。有的认为是主板问题,有的认为是CPU散热不好,但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电源。在此,我想重点讨论一下电源的问题。

       众所周知,CPU是否全速运行,显卡是否全速运行,耗电量相差悬殊。在一般情况下,计算机工作正常,一旦你鼠标点击桌面某一正在工作的程序,或者窗口右上角的“关闭X”,或者某个图标,或者某一网页连接,机器突然立即重启。这是因为突发信号使CPU瞬间加速,功率骤然上升,而电源的电流供应不济(功率不足)造成的。如果你的计算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不用说,你需要换一个功率大的电源了.

       随着PC机的升级换代,对电源功率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发展趋势。正确估计自己的计算机的耗电量,采用能够满足要求的电源,是保证计算机稳定运行的根本前提。我们可以算一笔帐:目前的主板一般耗电50W左右,一条512M内存耗电20W,一块硬盘耗电35W。使用二条内存,一块硬盘,再加上键盘鼠标,那么PC机的基础耗电量就是130W左右。使用PCI网卡,则增加
耗电5W左右。一张低端显卡耗电15-35W,一张需要电源二次供电的显卡耗电80-120W,不需要二次供电的一般耗电40-60W,高端显卡耗电则在120-150W。再看CPU,赛扬级一般是70W左右,闪龙级是60W左右,AMD Athlon64系列是70-90W,AMD X2 系列是110W,INTEL PD系列90-130W,INTEL P4 E系列是95-105W。65NM的CPU(INTEL、AMD)是65W。按目前的典型配置:(1)AMD X2 3800+,7600GS显卡,DVD-ROM光驱,整机最大耗电量346W。(2)INTER Core
2 Duo E4300,ATI X1650GT显卡,DVD-RW刻录光驱,整机最大耗电量290W。

       如果给CPU超频,功率消耗自然要增加。增加多少?给大家一个速算公式(不一定很精确,但足可参考):增加的功率=CPU功率X超频幅度。这样就可以知道CPU超频后,给电源增加了多大负担。

       许多人在组装新计算机(或者升级)时,精心挑选CPU、主板、显卡甚至内存条,而对电源则往往缺乏足够的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电源随机箱一起卖,机箱外观满意,价位可以接受,电源功率听JS说也不小(其实JS说的都是峰值功率),就决定了;另一方面,恐怕也很少有人认真计算过自己的爱机实际需要的功率究竟是多大。确实,几年前配置机器无须考虑电源功率,200-250W足够了。但现在则不同,64位再加双核的CPU,拥有1亿以上晶体管的显卡核心芯片,都是用电大户,不容你不考虑电源功率。

       知道了自己的PC机总消耗功率,接下来就是检查电源功率是否能够满足要求。检查电源功率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弄清楚最大功率(峰值功率)与额定功率。最大功率是电源的极限功率(即峰值),只能短时间工作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用户需要的是额定功率,即电源正常工作状态下所能够输出的功率。一般电源侧面贴有一张标签,上面写明在多少电压下所输出的最大电流。把各个电压值乘以对应的电流值然后相加,就得出了此电源的功率值,这个值所表示的就是最大功率。把最大功率换算成额定功率,须乘以换算系数0.768。(市场上有一种采用磁放大技术的电源,采用这种技术的电源的峰值功率=额定功率)。好了,现在你知道你的电源的额定功率了,与总消耗功率相比较,就可知晓电源功率够不够用.若能让电源功率大于消耗功率10-15%,就更理想。

       此外, 使用INTEL CPU的用户还须注意一件事情,就是盒装CPU里附有一张说明,要求电源+12V供电电流不小于XX。我买P4 2.8C时,说明书上要求电源的+12V最大输出电流不小于12A。一查当时用的300W电源,+12V最大输出电流11A,开机、一般运行都没问题,一旦CPU满负荷运行,总有某些不稳定迹象出现。所以要在选配电源时消除这个隐患。

       为使大家能够精确计算自己的爱机究竟需要供给多大功率,我根据网上收集的资料编了一个《DIY功率速查手册》,呈现给大家以作参考。如果你嫌麻烦,不愿查来查去再作计算,那么有一个简单的功率界线:

     低端配置,不超频,电源额定功率推荐不小于300W;

     中端配置,不超频,电源额定功率推荐不小于350W。超频,推荐不小于400W;

     高端配置,电源功率推荐不小于500W。

     盛夏即将来临,爱机又将接受酷暑的考验,加强散热措施是大家的共识,其实这时也是电源最“累”的时候。因为每份流走的热量都是电源的电能转化的,在你加强散热的时候,是否想到又给电源增加了多大负担?
DIY功率速查手册
CPU功率
INTEL 功率(W)
Pentium4 2.4B   89
Pentium4 2.8E 95
Pentium 4 3.4E 103
Pentium4 506 84
Pentium4 511 84
Pentium4 516 84
Pentium4 531 84
Pentium4 630 84
Pentium4 640 84
Pentium4 650 84
Celeron D 310 2.13G 70
Celeron D 315 2.26G 73
Celeron D 320 2.4G 73
Celeron D 325 2.53G 73
Celeron D 331 73
Celeron D 335 2.8G 73
Celeron D 336 2.8G 64bit 84
Celeron D 341 73
Pentium D 805 90
Pentium D 820 95
Pentium D 830 130
Pentium D 840 130
Pentium D 915 100
Pentium D 925 130
Pentium D 945 130
Celeron4 2.4G 56
Celeron4 2.0G 53
Core U2500 9
Core T2500 31
Core L2400 15
Core 2 Duo E4300 65
Core 2 Duo E6300 65
Core 2 Duo E6400 65
Core 2 Duo E6320 65
Core 2 Duo E6420 65
Core 2 Duo E6600 65
Core 2 Duo E6700 65
Core 2 Duo EX6800 80
Core 2 Quad Q6600(B-3步进) 105
Core 2 Quad Q6600(G-0步进) 95
Core 2 Quad Q6700 120
Core 2 Quad QX6800 150

AMD 功率(W)
Opteron 144(940) 82
Opteron 146(940) 82
Athlon64 3000+ 940 70
Athlon64 3000+ 939 70
Athlon64 3200+ 939 75
Athlon64 3500+ 939 85
Athlon64 4000+ 939 89
Sempron 2500+ 754 62
Sempron 2600+ 754 62
Sempron 2800+ 754 62
Sempron 3000+ 754 62
Athlon 64 X2 3800+ 110
Athlon 64 X2 4200+ 110
Athlon 64 X2 4400+ 110
Athlon 64 X2 4600+ 110
Athlon 64 X2 4800+ 110
Athlon64 FX-57 104
新Athlon 64 X2 3800+ 35
新Athlon 64 X2 4800+ 65
主板功率

主板芯片组 功率(W)
Intel Socket775 946P 40
Intel Socket775 975P 48
Intel Socket775 965P 45
Intel Socket775 945P 40
Intel Socket775 915P 35
Socket478 865PE 30
Socket478 865GV 35
Socket478 848P 25
Socket478 845G 30
Socket940 nForce 590 60
nVidia Socket940 nForce 570 55
nVidia Socket940 nForce 550 50
Socket939 nForce4 standard 50
nForce4 SLI 50
Geforce6100 45
nForce4X 45
Socket754 nForce3 250 30
Socket775 nForce4 Ultra 35
ATI Socket940 RD600 60
ATI Socket940 RD580 55
ATI Socket939 RS480 40
ATI Socket939 RS482 40
ATI Socket775 RS400 35
ATI Socket775 RC410 40
ATI Socket775 RXC410 40
ATI Socket754 RS480 40
ATI Socket754 RX482 40
VIA Socket940 K8T900/K8T890 40
VIA Socket939 K8T900/K8T890 40
VIA Socket939 K8T800PRO/K8T800 35
VIA Socket754 K8T/M800 35
VIA Socket754 K8T890 35
VIA Socket775 P4M800 Pro 40
VIA Socket775 P4M800 35
VIA Socket478 P4T880/800 30
VIA Socket478 P4M800 35
SIS Socket939 756 30
SIS Socket478 661 30
SIS Socket775 656 30
AMD A690G 42
显卡功率

NVDIA系列 功率(W)
GeForce 7950GX2 150
GeForce 7900GTX 130
GeForce 7900GT 115
GeForce 7800GT 90
GeForce 7600GT 85
GeForce 7600GS 75
GeForce 7300GT 65
GeForce 7300GS 60
GeForce 6800GT 85
GeForce 6800 75
GeForce 6800GS 70
GeForce 6600GT 50
GeForce 6600 30
GeForce 6600LE 25
GeForce 6200 25

ATI系列 功率(W)
X1900XTX 125
X1950XT 120
X1950PRO 115
X1950GT 110
X1800XT 105
X1650PRO 60
X1650GT 55
X1600XT 50
X1600pro 45
X1300pro 40
X1300 35
X800GTO 48
X700 35
X550XT 35
X550 30
X300 25

其它配件功率

配件 功率(W)
内存
256M DDR 15
512M DDR 30
1G DDR 60
256M DDR2 10
512M DDR2 20
1G DDR2 30
2G DDR2 40

硬盘
40G 5400rpm 15
40G 7200rpm 20
80G 7200rpm 25
120G 7200rpm 30
160G 7200rpm 35
250G 7200rpm 42
320G 7200rpm 48

光驱
DVD-ROM 20
DVD-RW 30
CD-ROM 15
CD-RW 16
COMBO 24

软驱 5
声卡 5
网卡 5
CPU风扇 3
机箱风扇 3
键盘 2
鼠标 2
USB 3
1394 4</H3>

网友D:
做个记号

做个记号,正在琢磨怎么测嵌入式系统的功耗呢?精确的控制依赖更精确的测量,测量是制约精度的瓶颈。建议开个测量专版。

网友E:
恩,五楼的资料比较全。

网友F:
4,5楼的资料不错

我做这方面都还了解不多
惭愧!

网友G:
用钳式电流表测过,加显示器200w左右

网友H:
我没有深入的测试过

我没有深入的测试过,一般一台电脑功率在250W到500W,平时开个喇叭,光驱什么的,基本耗电在300W.基本来说电脑耗电还是比较大,你想世界那么多人都在用电脑,电能的消耗还是很吓人的.我为各位用电脑的提点意见,喇叭耗电还是很大的,大家在不需要声音的情况下最好关掉电源;电脑在20分钟到一个半小时不用建议进入休眠模式;在电脑关机后其实电脑还在消耗一部分电能,就象遥控器一样一直在耗电,虽然耗电不大,还是建议关掉电脑后还要关掉电源开关.呵呵,现在都提倡节能嘛!

网友I:
耗电不去亲自测,还算啥电工?

我每月用电量都不超过80度,日常耗电情况为:
1、1800W电磁炉,每天早上早餐10分钟,晚上两菜一汤,约30分钟,550W电饭煲每天晚上30分钟,每月理论耗电41度;
2、650W电吹风,平均每天5分钟,每月理论耗电1.6度;
3、21"普通电视机、865/C4M-2G/512M/80G/16X刻录机/17"LCD架构的台式电脑,平时每天晚上4小时,星期六、日每天8小时;
4、143升冰箱每月耗电24度。

台式电脑与电视机竟然每月开机136小时竟然只耗去13.4度,功耗仅100W左右。

按照5楼数据,我的电脑耗电量在150W,加上电视机铭牌标称功率65W,难道我的电表有问题吗?

看了一下电表规格:720圈/KWH,合5000J/圈。

把家里的电器全关掉,只开电脑,进入桌面啥也不干,表盘转一圈用去了75秒,功耗约66W,用耳机听MP3基本不增加功耗,运行RAR软件压缩文件或进入游戏,表盘转一圈耗时60秒,折合功耗86W。

再关掉LCD,通过对比算出17寸LCD功耗为30W,且与亮度无关。故我的主机功耗仅36~56W。

再单独开电视机,表盘转一圈竟然用去了125秒,功耗折40W。

网友C:
davidli88,请注意峰值功率和平均功率的差别

别人给的是保险的值,或者说是满载时的极端值

我前面说了,这个和配置很大关系的
而且,我很怀疑你14楼的测试结果

网友C:
顺便说说我的电脑吧,说不定我的硬盘的耗电量都比你的主

我的电脑是两年前的配置了,由于经常不关机下载东西,当时特别考虑了静音问题,电源是航嘉冷静王钻石版,但质量、用料还是明显不如以前用的电源(一向都很在意电源的质量,从未坏过硬盘)

电脑里有电源、显卡、CPU、北桥四个风扇,主板的风扇很差,北桥散热片的温度比显卡还高!
整体噪音还算安静,晚上开着也没什么影响

去年加了两个250G7200转的西数企业级硬盘,用厚橡胶悬浮固定,留了足够的散热、对流空间,安静是够安静,但是温度有点高

但前几个月,天气越来越热,就开始听到风扇呜呜的间歇加速了,再热一点就是连续的嗡嗡响了,于是打开机箱检查,发现问题很严重!

1、显卡风扇明显不行了,而且是在散热死角上,软件监测它的温度有70多度
2、主板北桥散热片,那是热的不能摸了
3、CPU还算好,原装风扇还是不错
4、主机电源,整个电源连外壳都是热烘烘的,吹出来的风就更不用说了
5、硬盘很热,热的放不下手

急忙换了显卡、北桥风扇,恢复CPU频率,还降了系统总线频率:-(
虽然觉得还是热了点,但想想应该没问题吧?而且最近也没空玩游戏,也就这样用着了。

最吓人的事情终于出现了:
有一天晚上,突然听到硬盘当的一声,磁头落再了磁盘上,硬盘突然停了,电脑死了,而且再开也开不起了--找不到硬盘!!!

当时太晚了,试了下还不行就干脆睡觉了

还好第二天早上开机又找到了硬盘,真是吓死我了
要是真的硬盘坏了...

这下吓坏了,第二天赶忙去买了2个机箱风扇,后面一个,硬盘前面一个,还是感觉硬盘温度高啊(确实是高),看看风扇功率太小,不到0.1A,就又去找了个12V0.6A 的风扇,这下温度是明显降低了,但是太吵啊!那个声音...盖着机箱都受不了啊!
于是给风扇串了34063的DC-DC,电压调到7V,基本上招生和温度都能接受了

这个机箱设计不合理
盖上盖子后机内温度明显高很多,也就干脆敞开机箱用着了:-(
唉...

最后再比较下这个硬盘的温度吧:
1、之前曾做了个0.6A恒流的纯甲类功放,双声道1.2A,耗散功率12*1.2=14.4W,用了个100*80*20mm散热片,被动散热,用手摸着手能长期放在上面(当然,后来去掉了)
2、250G的硬盘,没加风扇前手放1秒钟都困难,比显示78度的显卡散热片还热的多:-)
3、250G的硬盘,加了风扇后比较热,能放得住手:-)
4、还有个120G7200转的硬盘,比较热,但不要风扇也能放得住手:-)

估摸着这个250G硬盘功耗比120G大了一倍都难说,硬盘电流大,也不太好用万用表测啊(压降问题),也就从未测过了

以前做电源时,霍耳电流传感器到处是,当废品扔,怎么就没留一个呢?
郁闷...

网友I:
老X

咱俩这么近,要不要来亲自测量一下?

我的CUP是笔记本专用的C4-2.0,功耗自然小了,哈哈!也不贵,4月份用CD2.66换的,以前那个INTEL原装风扇一到晚上呼呼作响,3300/分的转速下,啥也不干,CPU温度就有65度,玩游戏达到75度,后来听说了CM4,价格也才180,就把CD-2.66拿去换也块C4M-2.0,默认电压1.125V,为了降噪,把散热风扇降到5V供电,转速只有1000转,玩游戏1小时后,CPU温升不到20度。

俺对电脑没啥高的要求,配置始终保持落后两年,不影响干活的...

网友E:
楼主没有测错

你的配置,加上液晶显示,100W都多了。
如果只进win的桌面不做任何动作,功耗很小。
你的电脑最耗电的就是CPU,显卡,硬盘,光驱。现在DDR2和DDR3都出来了,内存的电流也很大的。另外和你用的主板的芯片组也有关系。对于AMD平台来说,N的比VIA的耗电要多的多。

网友I:
串个电流表有啥了?

万用表20A档阻值不过10mohm,10A电流下不过0.1V压降,有啥大影响呢?

电源的误差都可达到这个值哦

网友J:
davidli88的数据是可信的

可注意其两点:
1.交流侧是用了电度表间接测量
2.支流侧用电流表
这就保证了测量的正确性.
当然xwj说的也很对.无疑,实际功耗肯定与电脑配置及工作状态有直接关系.

楼主:
我是为了安全,没有直接串电流表

在深圳,住的农民房,连接地线都没有。漏电开关也没有去测试是否能正常工作。一个人住,为了安全起见。用互感器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