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图。

楼主(2007-09-11):
(无正文)

网友A:
就凭C3下面标DIODE

这个图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网友B:
凭R2、R3接在左边,电路正确性值得怀疑。。

网友C:
串联型稳压电路不都这样接吗?

网友A:
串联型稳压电路都不这样接

网友C:
哈 Q4 看成 Q1 啦

网友D:
逛逛

初学逛逛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说说啊?

怎么没有人说说啊? 这是我们公司的电路,不可能有错吧,
“就凭C3下面标DIODE” 这个是我标错了。怎么没有人说说啊?

网友E:
你们公司的电路你都不知道...

网友F:
猜:右边本应该是一个稳压电路

图中R2、R3这样接没什么意义,应该是两者中间连接稳压管上端,R3下接-60V。
右边产生-28V的电压,连接Q1Q2的C端

楼主:
D1 c3 22k电阻这样接是什么意思?

D1 c3  22k电阻这样接是什么意思?帮忙

网友G:
电路有问题啊

 我觉得那个二极管是用来提高关断速度的

网友H:
不知道 好象可以保护济济使基极电势不会超过集电极电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