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倍压整流电路中器件的选择

楼主(2007-09-16):
我用附件中的原理图做了一个倍压整流电路:
变压器输出为5000v,二极管我选择的是反向击穿电压为20KV,平均电流为50mA,电容的耐压为15KV,不过选择的高压瓷片电容,容值为221.
昨天试验时,刚一上电就把电容给烧了,我估计应该器件选择不对,但是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望各位能否指点一二.
我本来想用倍压整流模块,但是我查了一下,好像市面上的产品都是固定了电压倍数,比如10倍,但是我的其实只要一倍或者两倍压,没查到这样的产品,高手中有知道这方面产品情况的能否提供一些信息.

网友A:
正常工作时,电容器上承受的电压除最左边那个外,均为2倍变压器次级峰值。电容器烧毁可能另有原因。
整流输出端用开关选择是很危险的,开关两触点间电压也为2倍变压器次级电压峰值。

楼主:
谢谢!

刚才问了一个朋友,他说是电容管脚间的距离太小了。使管脚之间发生放电。我估计也是这样,只好再花钱把电容升级了。

网友A:
这位老弟

搞这么高电压的东西,首先需要了解绝缘知识。
绝缘最好的是固体和液体内部,很薄的一层就能够承受相当高的电压。电解电容的介质是铝表面的氧化膜,MOSFET门极的二氧化硅膜更薄。
中等的是气体,而且与压强有关,气压越低抗电强度越差。
最差的是固体表面即固体气体分界处,与清洁程度有关,如果沾染灰尘或其它杂质以及吸附水蒸气,抗电强度非常差。要求高的非常清洁的表面,用手摸一下就完事了,绝缘性能可能下降到百分之一。
估计你的电容表面不干净,产生了沿表面的放电。

网友B:
不知楼主的应用在何处。

这种高压发生器工艺要求很高,从你的变压器输出5000v可知输出将是万伏以上。一般用油或固体密封绝缘,另外电路板要求高绝缘高耐压(有用陶瓷架的),封装前还要用超声波清洗,否则的话“打火击穿”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有两点建议:
   1)如果能设计成高频(非工频),变压器效率将更高体积更小。
   2)不要在高压处用开关切换,不仅如此,一般其输出插口和引线也要特殊考虑。

网友B:
另外如果有多钟不同电压输出,只能分别引出。

网友C(2012-09-03):
我用附件中的原理图做了一个倍压整流电路:

请问附件在哪里呢?

请问你后来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