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1 4 Turn #20 AWG, .120” I.D.)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9-18):
(无正文)

网友A:
L1用Φ0.85铜线绕4圈,线圈内径为3mm

AWG是美制线规, #20相当于Φ0.85
Turn → 圈数
I.D. → 内档直径

AWG线规对照表.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8165223623.pdf

楼主:
谢谢LS

大虾太强了......不胜感激呀!那我在PCB版上应该采用什么封装去做它呀??

网友A:
绕好后量尺寸,自已建一个

或是找一个开档一样的其他器件封装代用(电阻,电容的都行,把通孔改大点)
一般这类线圈线间距为0.5~1倍线径.

楼主:
十分感谢LS

谢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