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发言:看了几天书,但嵌入式开发流程还没闹明白!

楼主(2007-09-23):
就说那块开发板吧.........大家都是用的一样的,就那么几种型号,我想实际应用中外围电路是千差万别的,我们编的程序在开发板里能跑通,但到具体电路中能跑通吗?难道控制了ARM那几十个管脚就行了,外围电路不改变管脚电流电压差数?改变的话,我们的程序还能用吗?

网友A:
与非门可以组成真个数字电路世界,原理一样。

搞单片机开发说穿了只有一句话:按照需要控制口线。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

实际工作中,我们是用这块开发板开发所有的对应这块ARM的产品,还是其实在工作中要根据不同产品,不同电路,用不同的板子?也就是说,我们这块板子是万能的,还是说只是为了学习?具体地说,就是把工作中需要开发的产品中的ARM插在我们的开发板上,灌了程序后再取出来用于产品中还是实际工作中要面对各种不同的板子(也就是硬件工程师设计的产品),我们把程序写进去?

网友A:
学习,但是可以搞高层开发。

因为应用层软件与硬件无关。

楼主:
按照需要控制口线怎么理解呀?

楼主:
谁举个嵌入式产品开发工序整个过程的例子给我?

先告诉我是不是所有的产品都在你那块开发板上开发出来的还是硬件电路设计好了设计师把设计好了的电路板子拿来叫我们开发?

网友B:
如果是纯粹的I/O那只需要设计接口电路

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的确是可以做到只需要控制I/O口线,设计程序应用级别的流程;但是懂得接口技术没有坏处;有助于帮助你理解产品;

网友C:
多看几本书 很快就会明白的

网友D:
LZ:不要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几个器件或开发板上。

不知楼主是否是计算机科班出身,如果是问题就不太大,而如果不是则可先了解一些相关的基础知识。

嵌入式系统只是被嵌入到一个目标对象中的一台“看不见”的计算机(包括软硬件),原理上不比现代的通用计算机来得复杂。只不过是由于“宿主”(迁入的对象)的千变万化,对系统的要求也是千差万别。

要理清嵌入式系统的开发脉络首先就要搞清楚其宿主的基本特性,这似乎很难,因为所涉及范围太大,不可能包罗万象的去一一加以了解。好在可以作一些分类,从中找出一些规律还是有好处的。

楼主不妨可以从下面分类学的角度去看看,是否有些帮助。

首先看通道:一般有“前向通道”和“后向通道”
“前向通道”是宿主传给嵌入式系统有效信息的通路,可以是数字量(包括并行串行等)或模拟量(包括直接或调制等)。
“后向通道”是嵌入式系统给宿主的操作命令,同样可以是数字量(包括并行串行等)或模拟量(包括直接或调制等)。
此外还要了解它们的关系,这非常重要,但这恰恰不是嵌入式系统的狭义范围(这是控制论的范畴)。

有了通道,还要有界面:嵌入式系统界面的形式各异,完全取决于宿主的需求,可以说现实中所有的“人机”界面都可能出现在嵌入式系统。

最后就是通讯了:现代嵌入式系统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就象我们所用的通用系统一样),必须考虑其网络通讯问题,现在许多SoC都配置的以太网的接口,加上现在相当多的OS已配备有相应的协议功能,通讯已不再是一件难事。

总之,要搞嵌入式系统,不仅要非常熟悉计算机相关方面的知识,还要在自己的研发过程中不断的积累对各种“宿主”的特性的了解,才能在以后的开发中逐步地驾轻就熟。

网友E:
基础打好了,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楼主:
可能我还是没说明白.........

我现在还是不能确定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要做100个交通控制的产品,是不是硬件工程师把设计好的电路图拿给我们,我们在我们现在用的这块开发板上把程序写好,再把这100个ARM灌上程序安插到那100个产品中去;还是要根据硬件工程师设计的图做出的板子,然后我们再针对他这个板子(产品)开发出程序?我们买的这个学习板只是学习下基本的东西?

网友E:
学习板只是学习而已。学习完了,才能开发产品。

那时才需要去设计硬件和软件。

网友F:
开发板是不能作为产品用的

只是为学习、掌握ARM的原理之用。产品的硬件设计要求比开发板要严格的多,考虑角度也不同。

网友G:
感觉楼主是个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