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BJT中为什么集电结在反偏的情况下依然能有很大的Ic?

楼主(2007-08-08):
请问在BJT中为什么集电结在反偏的情况下依然能有很大的Ic?如果仅仅是漂移作用的话也不至于会"漂移"那么大的电流吧,例如一些大功率BJT的Ic可以达到15A.

                                               谢谢!

网友A:
几百安上千安的都有

不是漂过去的,那楼主认为是怎么过去的?

网友B:
去看"电子空穴"是怎么说的......

网友:
。。。。。

其实是 路过的

网友B:
对啊!就是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