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7-05):
我在学校做SRTP要用到步进电机,我是学电子的,没用过步进电机,所以来这里求教,问题可能很菜~~呵呵
1.步进电机是根据脉冲来转动的,脉冲频率越高,转动速度越快.那每个步进电机所能接受的脉冲频率应该有个极限吧,一般在多少啊??
2.步进电机每步的角度是固定的,比如一步5度,我可以细分1/2,让他一步2.5度,那我可以让他细分加倍吗,比如一步10度.还有细分能在程序上实现吗???
3.步进电机没细分,1分钟能转600转,细分1/2,是不是只能转到300转了啊?
4.好象步进电机有4线的和6线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啊,跑的时候稳定点?

楼主:
求大侠

没人帮我看看吗???是不是太菜了`~~呵呵

网友A:
回复主题: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运动控制,步进开始。
该图是我新近开发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输入电压单电源12-48VDC,额定输出电流3A,最大细分数256,......本人还可以给您提供各种运动控制的解决方案。若需详细资料,请联系:amcc_66@sina.com    QQ:69898571

如果看不到图片,请进入
http://bbs.zidonghua.com.cn/htm_data/34/0706/27401.html

欢迎光临 http://amcc.ic37.com/

网友B:
回复主题: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

1,如果是通过专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来驱动,那么可以说“步进电机是根据脉冲来转动的”。如果直接驱动步进电机,应该是利用绕组中按一定规律交错通断的电流来驱动的。最高可接受的驱动频率,不同型号各不相同,应该去查具体型号的技术资料。
2,步进角加倍是不可能的。细分是由软件与相应的硬件电路配合实现的。
3,“步进电机没细分,1分钟能转600转,细分1/2,是不是只能转到300转了啊?”提高驱动频率,仍然可以转600转。
4,4线的是2相步进电机,6线的是4相步进电机。它们的驱动方式和节拍不同。但6线的可以只用其中4根线,当成2相的来用。

楼主(2007-08-08):
谢谢

谢谢个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