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高手帮忙

楼主(2007-07-21):
74ls系列集成ic中有的引脚(如74ls169)显示Enp;Ent;Rco;
请教各位高手:这些引脚的含义,是用来连什么的.
请各位帮个忙!本人不甚感激!

网友A:
这些是引脚功能的缩写。
用来联什么,那就看你的电路如何设计了。

楼主:
谢谢

多谢指点!
如果能详细一点,enp;ent;rco的英文全称或中文大概;
一般连什么(随便举一个简单例子就行);那就太感谢了

网友B:
使能端啊,进位端

一般是一些使能端啊,进位端之类的,具体电路具体分析,随便找个数据手册看看、就明白了,比如74LS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