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触发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26):
请问现在市面上有掉电保持的D触发器吗?有的话 是什么型号的? 谢谢了!

网友A:
好像没有

从来没有听说过。

网友B:
RAMTRON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C:
当然有

   是74LS175
或
     74hc175

网友A:
74HC175带掉电保持?

网友B:
74HC系列不可能带掉电保持...

网友D:
自己改造一下,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加个备用电源电路.以及一些防可控硅效应的电路设计.

网友E:
有的刚用过一个

74LS74还有波形整形功能好象

网友F:
D触发器里还得加个Flash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