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通讯的发光管是普通发给二极管还是特殊的???

楼主(2007-07-27):
我要做红外发送和接收的试验,但是不知道用于发送的发光管是不是特殊的???

网友A:
h

好象是一对一对买的啊

网友B:
如果明知道是红外的,那就算不上特殊了.

你的问题字句让人费解.

通常红外的发送和接收最好有搭配的波长.否则通讯距离会偏小.

楼主:
我想用在遥控器接收和发送方面

楼主:
如图D1(IR_LED)是普通的二极管,还是特殊的二极管呢???

网友B:
为什么要强调“特殊”?

好吧。除了“普通整流二极管”以外,其他“XXX二极管”都是特殊二极管,包括LE和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