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28):
(无正文)

楼主:
LC滤波问题请教

请问LC滤波中,先接电感再接电容和先接电容再接电感的效果是一样的吗,谢谢啊!

网友A:
一个是高通一个是低通

网友B:
两个结果刚好相反

网友C:
楼主是说相位超前和滞后的意思

楼主是说相位超前和滞后的意思吧。这两种接法的截止频率相同、,只是相位有变化一个超前一个滞后

网友B:
我想楼主还是 allround 说的意思

不管是幅频特性还是相频特性,两种都是相反。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的指教啊

网友D(2011-09-23):
3.3vLDO出来的电压经过LC(L为3.3uh c为1u陶瓷电容)滤波供给SENSER AVDD ,但输出图像有横条纹?把3.3uh 改为0R电阻问题解决. 高手指教为何原因?见附图

网友E:
电感使电路中脉动电流的峰值减小,后级电路能量不够,去掉电感或者增大电容的容量应该就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