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有关液晶显示汉字的问题)

楼主(2007-07-29):
我想用液晶显示器显示一些汉字,在网上找了好多资料;大多都是说需要一个汉字库;而我学要显示的汉字字数不多,大概在六十个字左右;我应该怎么做,望高手们指点哈~

网友A:
参考一下,自已用字模转换器建库

 发二个东东,参考一下

点这个下载→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718385819.rar

这个还可生成图象点阵
点这个下载→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27184447911.zip

网友B:
同意楼上

如果你所用的芯片没有汉字库的话,就像楼上说的那样用字模转换器,输入汉字,在选择好你送数的顺序就OK了。

网友C:
推荐pctolcd

这个软件还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

如果是需要键一个汉字库的话我该怎么做~我不清楚如何重其中找出我想要的汉字~希望个大虾再指点哈

楼主:
....

刚刚想了哈,at89c51的ram空间不够用~还得是自己键库,帮帮忙大虾们

网友D:
RAM空间当然不够

你的ROM够不够?60个16*16点阵汉字就需要差不多2k字节ROM空间。

楼主:
....

肯定不够啊~我的rom还得扩展,还有程序啊~我估计程序大概也要12KB左右(以前写了个简单的是10KB,不是用液晶显示用的是数码管),顺便也麻烦7楼主看看我的另一个贴是关于程序烧录的问题,关于这个我也不怎么明白~你也帮帮忙~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