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高手了,帮帮小弟吧-新人

楼主(2007-07-29):
  我用合泰46R22做个时钟,程序在调用字型码子程序时,总是跳到外部中断(外部中断我并没有开.)
即在执行addm    a,pcl后不是跳到对应的字型码,返回,而是直接跳到org  04h (外部中断入口)执行,
实在是找不出问题所在,求教各位了.

网友A:
你把相关程序贴上来

楼主:
回帖

    哦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bcd转换时用错了SUB,查询进位和表面看上去刚好相反.导致PC值错误.谢谢回复.

网友B:
恭喜你

恭喜你这么快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个人感想与总结

  时钟上周末做出来了,哎,第一次做东西,电路做的很难看.程序是按自己的思路想的,很吃力,方法也比较笨,很不简洁,而且按键做的也不好.以后得学学别人的思路.
  各位高手,对我这样的菜鸟在设计和编程方面有什么指教吗?小弟感激不尽!先谢过了.

网友C:
恭喜你 都會搶答了

楼主:
恢复6楼

不会吧,我感到很迷茫啊.

网友D:
第一次回帖看看能加积分不。。。

第一次回帖看看能加积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