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单层双面布线通过焊盘上下连接可以么?现实中有没有?

楼主(2007-07-30):
在protel里自动布线,发现它元件面和底面都布了线.
上下是通过焊盘连接的.
请问这个叫什么板呢?单面板?单层板?双面板?
它没有过孔.有上下连接的地方都是通过焊盘完成的。
现实中有没有这种板子?
我是在校学生,不太了解这些.
我在rules里设置后它就不布在元件面了.
求教!

网友A:
现实中这种板子是最多的。
通常叫双面板。

楼主:
非常感谢

谢谢!
我还以为只有带过孔的才叫双面板....

网友A:
双面焊盘和过孔一样

也需要钻个孔以插入元件。
金属化孔时,双面焊盘和过孔内都要镀上铜。
所以双面焊盘也可以联结上下面的线。
焊盘联线比过孔还可靠。
这样的板,需要画板的人有较高的技巧。

网友B:
过孔和焊盘

过孔和焊盘

过孔是连接不同层用的并且不限于表层,还包括任意层间的连接.因此有通孔(外表面能看到孔穿透整个PCB各层),盲孔(PCB一面看到有孔,另一边看不到,孔是不通透的),埋孔(孔在夹层里,外表面看不到孔)等形式.不负责焊接,因此过孔环是可被阻焊膜覆盖的.
      焊盘孔           盲孔       埋孔
  ■■■     ■■■    ■■■  ■■■  ■■■■■■■ TopSolder
■■■■■     ■■■■■■■■■■  ■■■■■■■■■■■■ TopLayer
■■■■■     ■■■■■■■■■■  ■■■■■■■■■■■■
■■■■■     ■■■■■■■■■■  ■■■■■■■■■■■■ Mid1
■■■■■     ■■■■■■■■■■  ■■■■■■■■■■■■
■■■■■     ■■■■■■■■■■  ■■■■■■■■■■■■ VCC
■■■■■     ■■■■■■■■■■  ■■■■■■■■■■■■
■■■■■     ■■■■■■■■■■  ■■■■■■■■■■■■ GND
■■■■■     ■■■■■■■■■■  ■■■■■■■■■■■■
■■■■■     ■■■■■■■■■■  ■■■■■■■■■■■■ Mid2
■■■■■     ■■■■■■■■■■■■■■■■■■■■■■■■
■■■■■     ■■■■■■■■■■■■■■■■■■■■■■■■ BottomLayer
■■■■■     ■■■■■■■■■■■■■■■■■■■■■■■■ BottomSolder
  焊盘                     焊盘
■ 填充物
■ 焊锡
■ 绿油
■ 板料
■ 铜

焊盘通常有单面,双面.位于PCB表面.
焊盘有孔的一定是穿透PCB的.用来焊接直插针脚.孔环至少有1个不被阻焊膜覆盖.无孔的焊盘常用来做表面焊接用.由于只有一面,因此这个焊盘不可被阻焊膜覆盖.

BTW: 层和面是不相同的.
同一面也可以做多层.电视机遥控器的PCB就是在一面上做了2层.多说无谓.
双面,一般就叫双面,无须强调2层.因为这已经默认有两个LAYER了.
而通常说的多层,如果不特别声明,一般理解为带夹层的形式.

楼主:
明了了很多

如果只在底层布线的话,焊盘孔的内壁是不是就不加铜了?
今天尝试着第一次画板子,画了一个矩阵键盘。。。
结果就很多问题。。
总感觉不知道线该怎么走。。。经常是把路堵死了。。。
改了这头,那头又没路可走。。。
看来还得多练习。。。

网友B:
看DEMO板吧.

刚开始的确没什么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