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有关烧录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7-07-30):
各位大虾好~我刚接触单片机的不久,再自习的时候也就是有一个仿真器,并没有程序的烧录器;所以并不知道烧录程序具体抄作是怎么回事,at89c51只有4KB的flash闪存,而at89c52最多也不过是8KB的FLASH的闪存,不够用!得扩展rom储存器;(以89C51为例)如果我编写的程序有8KB那么,将有4KB的程序在片外,对于这4KB的片外程序是不是会在程序语言上有区别(片内是 MOV ,片外的是 MOVC )?这个程序该怎么烧录?大虾们指点哈

网友A:
没有区别

无论片内片外,读程序存储器都是用MOVC指令。
这个程序需要烧两次,一次烧在片内,一次烧在片外。

不过楼主是自找麻烦,换个ROM容量更大的单片机比这样做省事得多。不换较大ROM的型号,51单片机将EA引脚改接地就是使用外部ROM。

楼主:
回2楼

刚查书咯片内的是 Mov 片外的是movc,我的确对于单片机的型号不怎么了解,2楼帮我推荐一个吧至少12Kb的rom,ram没有太多的要求,一般的128字节的足够我做东西的咯~我也去网上查查~有没有专业的网站也给我推荐一个~谢谢咯~

网友A:
要么是你没看明白,要么书上胡说。
MOV指令只限用于片内RAM,片外RAM用MOVX指令,片内片外ROM都是用MOVC指令。
既然原来用的是89C51,考虑用
89C55,20k。
89S53,12k。
89C51RD2,64k。
其它还有很多。
要查,直接到Atmel公司网站查即可。

楼主:
回2楼

谢谢~刚才我去查了查了好多~不过也是用atmel公司的比较好~我在去琢磨琢磨访问rom与ram问题~如果有点的话我再向您请教
我想请教哈maychang 如何读出时钟芯片ds1302中的时分秒和年月日?

网友A:
如何读出时钟芯片ds1302中的时分秒和年月日

这是同步串行输入输出芯片,如何读写,看datasheet,上面说得很明白。

楼主:
如何读出时钟芯片ds1302中的时分秒和年月日

看了啊~不怎么肯定因为腿伤所以就在床上,没有去实验室~你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
它是利用串口实现单片机与自身的通信,读出的数据是控制字节的内容,每一次对应一个值~有先后顺序,分别对应秒、分、时、日、月、年;如果要读出这些数据的话就应该对芯片IO口读6次~在读之前先写控制字,使端口能被读取。
您帮我看看我的理解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