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wm怎么影响数码管显示啊?

楼主(2007-07-29):
最近做了一个温度控制的产品,原理用了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稳定12伏,然后用单片机控制pwm来调节输出电压.还有一个显示板,用了一个两位数码管和四个按键,数码管用一片74hc164动态显示,按键接io口.显示板和电源板有一根两米长的信号线.现在的问题是,当单片机输出pwm时数码管显示极不正常,按键也不是很灵,请诸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啊

网友A:
显然是“两米长的信号线”受PWM干扰

网友B:
问题是怎么解决啊

网友C:
试试将“两米长的信号线”拧成麻花状,看怎样。

网友A:
找准原因再谈解决

先去掉“两米长的信号线”,改用很短的线,看看是否还有这种现像。
改用线性稳压电源,电源线尽量短,看看是否还有这种现像。
去掉“用单片机控制pwm来调节输出电压”,即让单片机仍执行PWM程序但引脚悬空,看看是否还有这种现像。
如果还有,那大致上可以判断是软件问题。

网友B:
谢谢楼上帮忙分析

我试过了,用短线没问题,而且在实验室用长线也没问题,就是到了现场就不行了
迷惑....

网友A:
实验室没问题,到现场出问题

那是现场的环境与实验室不同,尤其是电磁环境。
这个干扰是外部来的,要解决是比较麻烦的事。首先在实验室里没有这样的环境,但到了现场你很难实验。其次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能这一次和下一次不一样(干扰性质不一样)。最后,不仅可能需要改软件和硬件,很可能需要改机械结构(外壳等)。

网友B:
再次感谢maychang

的确是这样,在现场同时运行的两块板子,一个有问题一个没问题,
那个有问题的板子,用手捏住接线排焊点处就又没事了

网友B:
而且确定不是虚焊

网友D:
电路设计可能有不足.

可惜现在帖图不成.没法看到楼主的设计.

网友A:
试试将主板到显示键盘板的信号线加电阻

同时加上拉和下拉电阻,电阻值1k~5k,最小22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