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温控仪表方面的资料:

楼主(2007-07-21):
请教一个关于温控仪表方面的资料:
51系列单片机(尚未定型号),仪器能采集K型热电偶0-1000摄氏度,温度误差为1%左右,数码管显示,请问各位是否有好的方案或参考文件……
热心的提示也欢迎……!
谢谢!

网友A:
这是老技术了

你只要做好前置放大,Ad用12~16位,一般没有问题。
那种CPU无所谓,最好用你最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