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07-08-04):
(无正文)

网友A:
是集成电路元件和分立电路元件吧

http://www.ies.cesi.cn/dictionary.aspx

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将若干电路元件不可分割地联在一起,并且在电气上互连,以致就规范、试验、贸易和维修而言,被视为不可分割的一种电路。注:本定义的电路元件没有包封或外部连接,并且不能作为独立产品规定或销售。GB9178

discrete element分立元件在结构上独立的单个元器件。例如电阻器、电容器和晶体管。GB-T12842—91

网友B:
“集总电路元件”可能是指电路参数集中在一个元件内例如常用的电阻电容等,一般认为电阻完全集中在电阻元件内,电容也是集中在电容元件内。电阻里没有电容,电容里也没有电阻。即 tyw 说的分立元件。
“分布式电路元件”可能是指电路参数不是集中在一个元件内,而是分布在一个范围内,例如传输线,其电阻电容电感是沿线的长度分布的。比较常见的,还有延迟线、波导管等。
没有前后文参照,对楼主说的这两个词只能猜测。

楼主:
原文的说法

   对实际的互连线建模,要用到4种的两端电路元件:1.电组2.电容3.电感4.传输线.前三种归为一类,因为它们的特性可以集中到一个点上,所以称为集总电路元件.它们与理想传输线的特性不同,后者的特性沿着传输线是"分布的".
   以前对"它们的特性可以集中到一个点上","特性沿着传输线是分布的"这两句不太理解,感谢各位热心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