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实测是纠集**。

楼主(2007-08-09):
如题,在汇编中实现延时比较容易,但在C中怎么办?我刚学C

网友A:
可以看它编译后的汇编代码。

网友B:
调试时可能计出来的。

如在KEIL上,在debug时,一定要设晶振濒率,那么就可以在调试运行时,窗口左侧是寄存器和一些重要的系统变量的窗口,其中有一项是sec,是统计从开始运行到目前为止用去的时间。你可以,运行到延时程序前先看看时间,然后到运行结速延时程序后再看看时间,那就可以计出精确的延时值了。

网友C:
软件延时就不必要太讲究了

网友D:
软件延时再提高精度意义不大...

因为程序调用软件延时程序会影响其它程序的执行,影响CPU的执行效率...

网友E:
re

同意5楼说法

网友F:


网友G:
软延时用c语言不能保证精确

c语言在编译的时候,生成的代码很多,不利于计算时间,一般还是采用c语言嵌入汇编完成的。

网友H:
一般软件延时标准的写法都是汇编,有很多原因的……

网友I:
定时器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J:
嗯,定时器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