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入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7-08-11):
想问一下 :现在想在51单片机的P3口引入中断,外面过来的是传感器送过来的信号 正常状态是高电平 发生事件后是低电平 想用这个低电平引入中断 但是实际测试时发现如果连到单片机的P3口 信号始终为高电平 即不能引入中断 这是为什么啊 怎么办呢

网友A:
外部电路

有外部电路图吗?有可能是外部电路的问题。

网友B:
试问楼主

你把中断接在了P3的哪个?P3只有两个脚是外部中断的。另外你程序怎么样的?

网友C:
加个整形的电路

网友D:
会不会是驱动能力太弱?

网友E:
低脉冲的宽度够吗,连线长吗

网友F:
如果连线长,可以在中断口串1k左右的电阻

网友G:
始终为高电平当然不能产生中断

你不是要低电平才产生中断吗?
怀疑始终是高电平不能产生中断的原因是使用外部中断并设为边沿触发了.

网友H:
中断方式

当你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请你仔细阅读你的date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