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后怎么保存时钟继续跑?

楼主(2007-08-12):
5V供电,哪种电池更合适?

网友A:
一般用3.6V的镍镉电池,有电时浮充

网友B:
用法拉电容更好

0.22法的足够跑半个月的。寿命长、耐低温、无需专门充电电路,缓释放电,不怕短路。批发价1块6左右

网友C:
俺也喜欢法拉电容~~~

楼主:
呵呵

法拉电容还有这样的好东东,220MF那体积不小吧!

网友A:
Φ10x6大小,另买较贵,要4~5元

网友D:
那摸多人喜欢大电容

网友E:
0.22法的足够跑半个月的??

不一定吧.要看具体电路.

网友F:
CR2032锂离子电池

网友B:
回杨真人

一旦主电源掉电,就应该使电路只维持时钟运行和数据保持等绝对必要的工作,其它一律搁置,否则你佩个大电瓶也是不够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

原来这样,如果显示还在估计能跑多久呢?

网友B:
没法估计,你自己去算吧

小液晶和街头2008倒计时大屏幕耗电是不同的,谁知道你带什么

网友G:
用液晶屏耗电极小

因为是电压驱动的,我记得以前在家上学时用1000uF/16V的电容试过那种BP机形式的电子表,用5V干电池对电容充电后可以连续工作十几分钟,然后液晶屏熄灭,但时钟还继续走,能走到什么时候当时不太好测。

网友E:
要看具体电路.

网友H:
不如用DS12887

简单好用,还有114字节的非易失性RAM可作为掉电数据保存
就是贵了点...

网友I:
请教

大电容如何接在电路中。会产生干扰吗?

网友J:
紐扣電池都可以...

网友B:
反对具体电路具体分析说,理论上过于严谨没有意义

电池也好,电容也好,都是接在时钟芯片上,用二极管与外围电路隔离,耗电电流就是时钟芯片标称电流,通常为几个微安。想给外围供电,已经超出lz题目讨论范围。假如外围是定时楼宇霓虹灯,别说电池、电容,给你一车后备电瓶也是杯水车薪。

楼主:
请指教!

买了个0.22F的法拉电容,体积很小差不多只有普通100uF电解电容的一半那么大,电压是5.5V的,今天用4个LED灯并联,再串联一个1K电阻,用5V稳压电源供电,充电两小时,再让法拉放电,LED灯大概亮5分钟左右,实测4个LED的电流为3.5MA
请问各位大虾,如果用这个法拉给AT89S51的最小系统供电不接任何的外设,能很久吗,这种情况下AT89S51的最小系统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K:
法拉电容没有化学反应,只是个容量很大的电容嘛

不用充电两小时吧,呵呵

网友L:
呵呵,21楼把它当电池镍氢电池使了

楼主:
呵呵,各种情况都实验下!

不过由此看来,所谓的法拉电容也没传说中那么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