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8-17):
   protel dxp  怎样才能汉化?我试过很多的方法,都没成功!
请好心人帮帮我吧!!!

网友A:
汉化有什么好,几个菜单的英文难道还不认识...

网友B:
re

最好不要汉化……

网友C:
同意楼上二位

“我试过很多的方法,都没成功!”
估计有你试来试去的时间,菜单上那几个词汇早记住了。

网友D:
多用几次,你就会适应的,不要汉化

汉化后,你可能不能直接产生元件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