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d速度的问题

楼主(2007-08-18):
选用ad模数转换芯片的时候,像转换速度和采样率这些和时间有关的指标,和我的控制器的处理速度有什么联系么(请dx们大概描述下),比如我用的是89c52单片机,单位指令周期是1us(不知道这么说合适不合适),可以控制大约多快的ad呢?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这要看每次读AD后对数据进行处理占用了多少时间。
单片机必须在下一次读之前把这次读的数据处理完。
数据处理有简单有复杂,简单的当然占用时间少,可以用较高速度的AD,复杂的占用时间多,只能用较慢的AD。

网友B:
RE

对于CPU来说,指令速度远远不是完成一件基本任务所需要的最小时间。你需要有传送地址/读数/内部地址增量/数据保存/数据处理等等开销。
对于楼主所说的89c52单片机,若工作在12MHz频率下,直接读取时,外接AD速度不能超过20KHz,否则就较难读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