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惊闻电磁炉居然还分什么锅的,可网上有两种说法,不解

楼主(2007-08-19):
1、一种说法是由于电磁炉内部的检测装置是磁性检测,所以只能检测到铁锅等铁磁性锅体才会开启主线圈形成涡流加热,铝锅检测不到,所以铝锅就不能用.

嗯,这个可以理解,个人感觉应该是对的。

2、而另一种说法是说铝铜等本身的缺陷导致不能用,不过现在已开发出了铝锅电磁炉!

晕了,不敢确定这第二种说法是否正确,特来请教!

我总感觉这第二种说法……算了,毕竟学识甚浅,不敢妄断,望各位老师指点迷津,小生这里有礼了^_^

网友A:
没一个对的。 LZ,你以为铜锅、铝锅就没有涡流???

只是铜铝的电阻率低,涡流太大,控制不好就很容易烧电路罢了

楼主:
是啊,还有电阻率,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呢!

呵,原来是这个原因,我开始就特纳闷,铝锅怎么可能不能用,一搜还真有此说法,于是就真晕了。

非常感谢Mr. xwj的热情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B(2018-04-25):
电磁炉用的锅最好是铁锅,铁锅加热中有涡流加热,还有磁滞损耗加热,在物理中损耗都会转化为热量的。
不锈钢锅的电阻率比铜铝大,可以用于电磁炉,但是加热效率要低些,只有涡流加热,没有磁滞加热。
铜,铝的电阻率太低,涡流太大,电磁炉因保护而无法加热。

网友C:
那么老的帖子,又被挖出来了。话说现在买电磁炉都是送锅的

网友D(2018-05-30):
为什么谈起电磁炉

网友E:
哦,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铝锅不能用电磁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