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请教:想大体了解一下各种金属的电磁反射特性

楼主(2007-08-19):
我想大体了解一下各种金属体对不同频率的电磁波的反射特性,该看哪方面的书呢?
或者我去baidu、google得用哪些关键字呢?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先有礼了^_^

网友A:
太专门的问题

给你举个例子。
锗是金属。锗对可见光呈银白色,反射系数非常高,超过银和铝,所以镀锗的镜子比镀银镜和镀铝镜更好。但锗对远红外线是透明的。

网友B:
不知lz想干死马

<H5>金属材料的性能</H5>www.ttygw.com 2007-04-03 09:54:15.0金属材料的性能可分为使用性能和工艺性能(又称为加工性能)。
    使用性能包括:1、物理性能(比重、熔点、导电性、导热性、热膨胀性、磁性等);2、化学性能(耐腐蚀性、耐氧化性等);3、机械或力学性能(强度、塑性、硬度、韧性、疲劳强度等)。
    工艺性能(加工性能):1、铸造性能;2、锻造性能;3、焊接性能;4、切削加工性能;5、弯曲;6、热处理性能等。
1、比重:比重是一种物体的重量与同体积的水的重量的比值,常用符号γ表示,以克/厘米&sup3;为单位。
2、熔点:金属和合金从固体状态向液体状态转变时的熔化温度叫做熔点。
3、导电性:金属传导电流的性能叫做导电性。衡量金属导电性能的指标是导电率γ(又叫导电系数)和电阻率ρ(又叫电阻系数),导电率与电阻率互成反比,导电率越大,则电阻越小。
4、导热性:金属传导热量的性能叫导热性。它反映了金属在加热和冷却时的导热能力,在金属中银和铜的导热性最好。
5、热膨胀性:金属温度升高时,产生体积胀大的现象,称为热膨胀性。用热膨胀系数a表示,它的单位是:毫米/毫米?℃或1/℃,即金属温度每升高1℃其单位长度所伸长的长度(毫米)。
6、磁性:金属被磁场磁化或吸引的性能叫磁性,用导磁率    (μ)表示。
根据金属材料在磁场中受磁化的程度,可把它们分成:
⑴铁磁性材料;导磁率特别大的金属材料它在外加磁场中能强烈地被磁化。如铁、钴、镍、钆等。铁磁材料加热到某一温度就会失去磁性。
⑵顺磁性材料:导磁率大于1的金属材料称为顺磁性材料,它在外加磁场中只是微弱地被磁化。如:锰、铬、钼、钒、镁、钙、铝、锇、锂、铱等。
⑶抗磁性材料:导磁率小于1的材料称抗磁材料,它能抗拒或削弱外加磁场对材料本身的磁化作用。如:铜、金、银、铅、锌、铋、汞、钛、铍等。
7、比热:单位质量的金属温度升高或降低1/℃时,所吸收的热量,叫金属的比热。用符号C表示(单位为千卡/kg?℃或卡/g?℃)
8、腐蚀性:金属材料和周围环境发生化学反映和受到物理作用而引起的破坏,叫做腐蚀。锈蚀是金属材料的主要腐蚀形态,腐蚀会显著降低金属材料的强度、塑性、韧性等力学性能,破坏金属构件的几何形状,增加传动间磨损,缩短设备使用寿命等。
9、耐腐蚀性:金属材料在腐蚀环境(如大气、水蒸汽、有害气体、酸、碱、盐等)中抗腐蚀的能力,叫做耐腐蚀性。
    金属的耐腐蚀性与其化学成份、加工性质、热处理条件、组织状态和腐蚀环境及温度条件等许多因素有关。
10、耐氧化性:金属材料在高温条件下抗空气、水蒸汽、炉气等氧化的能力,叫耐氧化性。
11、刚度和弹性:金属材料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变形,当去掉引起变形的外力后能恢复原来的形状、尺寸的能力,叫做弹性。
金属材料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叫做刚度。
    通常用弹性模数、弹性极限等指标衡量金属材料的刚度和弹性性能。当材料受外力作用发生弹性变形,而外力和变形成比例增长时的比例系数,叫做弹性模数。而材料能承受的、不产生永久变形的最大应力叫做弹性极限,它表示金属材料的最大弹性。
12、强度:金属材料在外力作用下,对塑性变形和断裂的抵抗能力,叫做强度。它常用屈服点和抗拉强度来表示。
屈服点是材料在外力作用下开始发生塑性变形时的应力值,用σs表示。
13、抗拉强度:抗拉强度是金属材料受外力拉伸过程中发生断裂前的最大应力值用σb表示。
14、塑性:金属材料在外力作用下产生永久变形而不断裂的能力叫做塑性、塑性变形或范性变形。常用的塑性指标是延伸率(δ)和断面收缩率(ψ)单位为%,延伸率是金属材料受拉伸断裂后,其总的延长长度与原始长度的比值。断面收缩率是金属材料受拉伸断裂后,断口缩小面积与原截面积的比值。
15、硬度:金属材料抵抗其它更硬物体的压力,其表面或者说材料对局部塑性变形的抗力,叫做硬度。常用的硬度分别为布氏硬度(HB)、洛氏硬度(HR)和维氏硬度(HV)等。
16、韧性:金属材料抵抗冲力作用的能力叫做韧性。
17、疲劳强度:金属在无数次交变载荷作用下而不致引起断裂的最大应力,称为疲劳强度。
18、铸造性:金属浇注成铸件时反映出来的难易程度,叫做铸造性或可铸性。金属铸造性能包括:流动性、收缩性、偏析性等。
19、可锻性:金属材料承受热压力加工时的成形能力,即在压力加工时,金属材料改变形状的易难程度和不产生裂纹的性能,叫做可锻性。金属材料的可锻性与温度的关系很大。
20、可焊性:可焊性又叫焊接性,是把两块金属局部加热并使其接缝部分迅速呈熔化或半熔化状态,从而使之牢固地联接起来,而不发生裂纹的性能。
21、切削加工性:切削加工性又叫机械加工性或可切削性,是指被工具切削加工成符合要求工件的难易程度。
切削加工性能与金属材料的化学成份、硬度、韧性、导热性、金相组织、加工硬化程度、切削刀具的几何形状、耐磨程度、切削速度等因素都有关系。
22、顶锻性:顶锻性能是金属材料承受一定程度的锤击而不破裂的能力。
23、深冲性:深冲性又叫冲压性。它包括:延性、展性和冷冲压性。
⑴延性:在外力作用下可以被拉伸的性能。
⑵展性:可以被锤击或辗压成薄箔的性能。
⑶冷冲压性:材料在冷状态下受冲压成型时,所表现出来的变形能力。
24、弯曲性:金属材料受弯曲变形作用而不破裂的能力,叫弯曲性。
25、耐磨性:金属材料在磨擦作用下,抵抗磨损和破坏的能力,叫耐磨性。
金属材料的耐磨性与其化学成份、金相组织、表面情况及润滑剂等因素有关。

网友A:
老tyw贴了半天

楼主想知道的内容,一句也没有。

网友B:
哈哈,现在的小朋友提问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俺也算是较能领会精神的了,但还是跑调了.

风...大概是想知道电磁炉的锅材相关知识吧

一、 什么是电磁炉

电磁炉(又名电磁灶)--是现代厨房革命的产物,是无需明火或传导式加热的无火煮食厨具,完全区别于传统所有的有火或无火传导加热厨具(炉具)。

二、 电磁炉工作原理

电磁炉作为厨具市场的一种新型灶具。它打破了传统的明火烹调方式采用磁场感应电流(又称为涡流)的加热原理,电磁炉是通过电子线路板组成部分产生交变磁场、当用含铁质锅具底部放置炉面时,锅具即切割交变磁力线而在锅具底部金属部分产生交变的电流(即涡流),涡流使锅具铁分子高速无规则运动,分子互相碰撞、摩擦而产生热能(故:电磁炉煮食的热源来自于锅具底部而不是电磁炉本身发热传导给锅具,所以热效率要比所有炊具的效率均高出近1倍)使器具本身自行高速发热,用来加热和烹饪食物,从而达到煮食的目的。具有升温快、热效率高、无明火、无烟尘、无有害气体、对周围环境不产生热辐射、体积小巧、安全性好和外观美观等优点,能完成家庭的绝大多数烹饪任务。因此,在电磁炉较普及的一些国家里,人们誉之为"烹饪之神"和"绿色炉具"。

三、 电磁炉的主要构成

电磁炉主要有两大部分构成:电子线路部分及结构性包装部分。
① 电子线路部分包括:功率板、主机板、灯板、线圈盘及热敏支架、风扇马达等。
② 结构性包装部分包括:瓷板、塑胶上下盖、风扇叶、风扇支架、电源线、说明书、功率贴纸、操作胶片、合格证、塑胶袋、防震泡沫、彩盒、条码、卡通箱。
根据其工作原理,必须用铁制的炊具。

级别:大师
2006年2月8日 針對可在電磁爐上使用的鍋子必須是磁性材料,电磁炉无法侦测铝锅 否则铝锅的加热效果会强於一般的锅子(但是也...所以不能用来加热。同样铜也是非铁磁质,也不能用来加热電磁爐的是經由鍋子的電阻來產生熱能,良好導體的金屬阻抗都很低,其能產生的能量太小,無法產生足夠的能量來加熱.

磁场中的物质(磁介质)可分为三种,顺磁质、逆磁质和铁磁质,其中顺磁质和逆磁质的磁导率都略等于1,它们都不会产生很大的附加磁场,只有铁磁质有很大的磁导率,一般都有几千,它能产生很大的附加磁场,这样就能在锅底激发很大的涡流,从而使铁锅发热,而铝锅不是铁磁质,不能形成很大的附加磁场,也就不能激发很大涡流,所以不能用来加热。同样铜也是非铁磁质,也不能用来加热。

楼主:
非常感谢Maychang、tyw两位老师!

此论坛能有您及诸位老师真是众网友的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
凡诸位老师的帖子俺几乎逢贴必看,呵呵!

说正经的,我就是想知道各种金属材料对不同频段电磁波的反射特性,

因为金属探测器除了曾经看到各位老师介绍的通过不同材料的金属体会影响振荡频率的检测方式外,还有就是靠接收反射电磁波信号来判断的,这似乎有点象雷达了,所以我现在就想知道常见的金属材料对不同频段电磁波的反射特性,不知有没专门研究这东西的,网上找了半天几乎没任何进展!就知道有一些探测器用的有几百kHz的。

我想系统的了解一下,比如某种金属的反射频谱(自造的概念,不知是不是要挨老师打PP,哈)是什么样的。

另,非常激动的感谢Mr. maychang,嘿嘿,以后给GF就买镀锗的,能买的到吧?估计难,哈!一直以为都是镀银的,居然还有镀铝的,晕,估计现在都是镀铝的了,那热水瓶呢?嘿嘿,现学现用,肯定不能镀锗了,都还都是镀银吗?

网友A:
给mm买镜子,你只能买到镀银的

大型天文望远镜的主镜都采用镀铝。
镀锗的,不是专门的光学仪器,别想找到。

网友C:
哦?那镀铝、镀锗的有什么优势?

不过镀银的好像很容易产生化学反应而变质

网友A:
回xwj

银的反射“带宽”(借用一下)比铝小,铝在近红外和近紫外区域的反射比银强。
锗的反射“带宽”更大。
对人眼来说,几乎无法区分,因为人眼并不能看到红外和紫外。但光学仪器则不同,经常需要在红外和紫外区域工作。

网友B:
真空镀铝成本最低哦,银比铝贵,锗比银更贵

所以能用镀铝代的几乎都用铝了

楼主:
俺的问题呢

小心翼翼地问哦,几位老师把俺的问题给忘了,咋讨论起镜子来了!
那俺就站在旁边等着了^_^

网友B:
确实没弄懂风朋友的意思,只能瞎猜了

<H1>
<SMALL></SMALL>
<SMALL>怎样屏蔽电磁场和电磁波</SMALL>
<SMALL></SMALL> </H1><hr>http://magnetsky.com/ 2006-12-13 慧聪网       屏蔽就是对两个空间区域之间进行金属的隔离,以控制电场、磁场和电磁波由一个区域对另一个区域的感应和辐射。具体讲,就是用屏蔽体将元部件、电路、组合件、电缆或整个系统的干扰源包围起来,防止干扰电磁场向外扩散;用屏蔽体将接收电路、设备或系统包围起来,防止它们受到外界电磁场的影响。因为屏蔽体对来自导线、电缆、元部件、电路或系统等外部的干扰电磁波和内部电磁波均起着吸收能量(涡流损耗)、反射能量(电磁波在屏蔽体上的界面反射)和抵消能量(电磁感应在屏蔽层上产生反向电磁场,可抵消部分干扰电磁波)的作用,所以屏蔽体具有减弱干扰的功能。

  (1)当干扰电磁场的频率较高时,利用低电阻率的金属材料中产生的涡流,形成对外来电磁波的抵消作用,从而达到屏蔽的效果。

  (2)当干扰电磁波的频率较低时,要采用高导磁率的材料,从而使磁力线限制在屏蔽体内部,防止扩散到屏蔽的空间去。

  (3)在某些场合下,如果要求对高频和低频电磁场都具有良好的屏蔽效果时,往往采用不同的金属材料组成多层屏蔽体。许多人不了解电磁屏蔽的原理,认为只要用金属做一个箱子,然后将箱子接地,就能够起到电磁屏蔽的作用。在这种概念指导下结果是失败。因为,电磁屏蔽与屏蔽体接地与否并没有关系。真正影响屏蔽体屏蔽效能的只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整个屏蔽体表面必须是导电连续的,另一个是不能有直接穿透屏蔽体的导体。屏蔽体上有很多导电不连续点,最主要的一类是屏蔽体不同部分结合处形成的不导电缝隙。这些不导电的缝隙就产生了电磁泄漏,如同流体会从容器上的缝隙上泄漏一样。解决这种泄漏的一个方法是在缝隙处填充导电弹性材料,消除不导电点。这就像在流体容器的缝隙处填充橡胶的道理一样。这种弹性导电填充材料就是电磁密封衬垫。在许多文献中将电磁屏蔽体比喻成液体密封容器,似乎只有当用导电弹性材料将缝隙密封到滴水不漏的程度才能够防止电磁波泄漏。实际上这是不确切的。因为缝隙或孔洞是否会泄漏电磁波,取决于缝隙或孔洞相对于电磁波波长的尺寸。当波长远大于开口尺寸时,并不会产生明显的泄漏。因此,当干扰的频率较高时,这时波长较短,就需要使用电磁密封衬垫。具体说,当干扰的频率超过10MHz时,就要考虑使用电磁密封衬垫。凡是有弹性且导电良好的材料都可以用做电磁密封衬垫。按照这个原理制造的电磁密封衬垫有:导电橡胶:在硅橡胶内填充占总重量70~80%比例的金属颗粒,如银粉、铜粉、铝粉、镀银铜粉、镀银铝粉、镀银玻璃球等。这种材料保留一部分硅橡胶良好弹性的特性,同时具有较好的导电性。金属编织网:用铍铜丝、蒙乃尔丝或不锈钢丝编织成管状长条,外形很像屏蔽电缆的屏蔽层。但它的编织方法与电缆屏蔽层不同,电缆屏蔽层是用多根线编成的,而这种屏蔽衬垫是由一根线织成的。打个形象的比喻,就像毛衣的袖子一样。为了增强金属网的弹性,有时在网管内加入橡胶芯。指形**:铍铜制成的**,具有很好的弹性和导电性。导电性和弹性。多重导电橡胶:由两层橡胶构成,内层是普通硅橡胶,外层是导电橡胶。这种材料克服了传统导电橡胶弹性差的缺点,使橡胶的弹性得以充分体现。它的原理有些像带橡胶芯的金属丝网条。选择使用什么种类电磁密封衬垫时要考虑四个因素:屏蔽效能要求、有无环境密封要求、安装结构要求、成本要求。不同衬垫材料的特点比较,如表所示。

  1 电场屏蔽

  【屏蔽机理】:将电场感应看成分布电容间的耦合。
  【设计要点】:a、屏蔽板以靠近受保护物为好,而且屏蔽板的接地必须良好。b、屏蔽板的形状对屏蔽效能的高低有明显影响。全封闭的金属盒最好,但工程中很难做到。c、屏蔽板的材料以良导体为好,但对厚度无要求,只要有足够的强度就可了。

  2 磁场屏蔽磁场屏蔽通常是指对直流或低频磁场的屏蔽,其效果比电场屏蔽和电磁场屏蔽要差的多。

  【屏蔽机理】:主要是依靠高导磁材料所具有的低磁阻,对磁通起着分路的作用,使得屏蔽体内部的磁场大为减弱。

  【设计要点】:a、选用高导磁材料,如坡莫合金; b、增加屏蔽体的厚度;以上均是为了减小屏蔽体的磁阻;c、被屏蔽的物体不要安排在紧靠屏蔽体的位置上,以尽量减小通过被屏蔽物体体内的磁通;d、注意屏蔽体的结构设计,凡接缝、通风空等均可能增加屏蔽体的磁阻,从而降低屏蔽效果;e、对于强磁场的屏蔽可采用双层磁屏蔽体的结构。对要屏蔽外部强磁场的,则屏蔽体的外层选用不易饱和的材料,如硅钢;而内部可选用容易达到饱和的高导磁材料,如坡莫合金等。反之,如果要屏蔽内部强磁场时,则材料的排列次序要到过来。在安装内外两层屏蔽体时,要注意彼此间的绝缘。当没有接地要求时,可用绝缘材料做支撑件。若需接地时,可选用非铁磁材料(如铜、铝)做支撑件。

  3 电磁场屏蔽电磁场屏蔽是利用屏蔽体阻止电磁场在空间传播的一种措施。

  【电磁场屏蔽的机理】:a、当电磁波到达屏蔽体表面时,由于空气与金属的交界面上阻抗的不连续,对入射波产生的反射。这种反射不要求屏蔽材料必须有一定的厚度,只要求交界面上的不连续;b、未被表面反射掉而进入屏蔽体的能量,在体内向前传播的过程中,被屏蔽材料所衰减。也就是所谓的吸收;c、在屏蔽体内尚未衰减掉的剩余能量,传到材料的另一表面时,遇到金属-空气阻抗不连续的交界面,会形成再次反射,并重新返回屏蔽体内。这种反射在两个金属的交界面上可能有多次的反射。总之,电磁屏蔽体对电磁的衰减主要是基于电磁波的反射和电磁波的吸收。

  【吸收损耗】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材料厚度对于电磁波的吸收效果不一样.可根据材料吸收损耗的列线图得出。

  【反射损耗】分为三类:低阻抗磁场、高阻抗电场、平面波场。其中低阻抗磁场和高阻抗电场的反射损耗列线图计算方法相同,与金属材料、频率及辐射源到屏蔽体的距离有关。对于平面波,波阻抗为一常数,而与辐射源到屏蔽体的距离无关,在列线图中只需连接金属材料和感兴趣的频率就可求出此时的反射损耗值。

  4 实际的电磁屏蔽体

  【结构材料】a、适用于底板和机壳的材料大多数是良导体,如铜、铝等,可以屏蔽电场,主要的屏蔽机理是反射信号而不是吸收;b、对磁场的屏蔽需要铁磁材料,如高导磁率合金和铁。主要的屏蔽机理是吸收而不是反射;c、在强电磁环境中,要求材料能屏蔽电场和磁场两种成分,因此需要结构上完好的铁磁材料。屏蔽效率直接受材料的厚度以及搭接和接地方法好坏的影响;d、对于塑料壳体,是在其内壁喷涂屏蔽层,或在汽塑时掺入金属纤维。必须尽量减少结构的电气不连续性,以便控制经底板和机壳进出的泄漏辐射。提高缝隙屏蔽效能的结构措施包括增加缝隙深度,减少缝隙长度,在结合面上加入导电衬垫,在接缝处涂上导电涂料,缩短螺钉间距离等。

  【搭接】a、在底板和机壳的每一条缝和不连续处要尽可能好的搭接。最坏的电搭接对壳体的的屏蔽效能起决定性作用;b、保证接缝处金属对金属的接触,以防电磁能的泄漏和辐射;c、在可能的情况下,接缝应焊接。在条件受限制的情况下,可用点焊、晓间距的铆接和用螺钉来固定;d、在不加导电衬垫时,螺钉间距一般应小于最高工作频率的1%,至少不大于1/20波长;e、用螺钉或铆接进行搭接时,应首先在缝的中部搭接好,然后逐渐向两端延伸,以防金属表面的弯曲;f、保证紧固方法有足够的压力,以便在有变形应力、冲击、震动时保持表面接触;g、在接缝不平整的地方,或在可移动的面板等处,必须使用导电衬垫或指形弹簧材料;h、选择高导电率的和弹性好的衬垫。选择衬垫时要考虑结合处所使用的频率;i、选择硬韧性材料做成的衬垫,以便划破金属上的任何表面;j、保证同衬垫材料配合的金属表面没有任何非导电保护层;k、当需要活动接触时,使用指形压簧,并要注意保持弹性指簧的压力。

  l、导电橡胶衬垫用在铝金属表面时,要注意电化腐蚀作用。纯银填料的橡胶或monel线性衬垫将出现最严重的电化腐蚀。银镀铝填料的导电橡胶是盐雾环境下用于铝金属配合表面的最好衬垫材料。以下是按优先等级排列的各种衬垫。1金属网射频衬垫容易变形,压力为1.4kg/cm时,衰减为54db。资料表明,频率较低时衰减最大。用于永久密封较好,不适宜用于开与关的面板。

  2、铜镀合金有很高的导电性和很好的抗腐蚀性。弹性好,最适合用于和活动面板配合。可制成指条形、螺旋和锯齿面。衰减为100db。

  3、导电橡胶适用于只需名义上连接和少量螺钉的地方。实现水汽密封和电气密封经1500℃、48小时老化后,体电阻率为10~20mω/cm(max)。变形度限制值为25%。资料表明,频率较高时衰减为最大。

  4、导电蒙布在泡沫塑料上蒙一块镀银编织物,形成一个软衬垫,占去大部分疏松空间,主要为民用,适用于泡沫衬垫机柜和门板。

  a、要注意由于电缆穿过机壳使整体屏蔽效能降低的程度。典型的未滤波的导线穿过屏蔽体时,屏蔽效能降低30db以上;b、电源线进入机壳时,全部应通过滤波器盒。滤波器的输入端最好能穿出到屏蔽机壳外;若滤波器结构不宜穿出机壳,则应在电源线进入机壳出专为滤波器设置一隔舱;c、信号线、控制线进入/穿出机壳时,要通过适当的滤波器。具有滤波插针的多芯连接器适于这种场合使用;d、穿过屏蔽体的金属控制轴,应该用金属触片、接地螺母或射频衬垫接地。也可不用接地的金属轴,而用其它轴贯通波导截止频率比工作频率高的园管来做控制轴;e、必须注意在截止波导孔内贯通金属轴或导线时会严重降低屏蔽效能;f、当要求使用对地绝缘的金属控制轴时,可用短的隐性控制轴,不调节时,用螺帽或金属衬垫弹性安装帽盖住;g、为保险丝、插孔等加金属帽;h、用导电衬垫和垫圈、螺母等实现钮子开关防泄漏安装;i、在屏蔽、通风和强度要求高而质量不苛刻时,用蜂窝板屏蔽通风口,最好用焊接方式保持线连接,防止泄漏;j、尽可能在指示器、显示器后面加屏蔽,并对所有引线用穿心电容滤波;k、在不能从后面屏蔽指示器/显示器和对引线滤波时,要用与机壳连续连接的金属网或导电玻璃屏蔽指示器/显示器的前面。对夹金属丝的屏蔽玻璃,在保持合理透光度条件下,对30~1000m的屏蔽效能可达50~110db。在透明塑料或玻璃上镀透明导电膜,其屏蔽效果一般不大于20db。但后者可消除观察窗上的静电积累,在仪器上常用。

关键词:怎样 屏蔽 电磁场 电磁波 方法

网友D:
用禾磁共振吧

网友D:
应该是核磁共振

楼主:
好啊,有用,非常感谢!

呵呵,非常感谢tyw老师,Mr. tyw的电脑简直就是图书馆。

哈,我是这样想的:假如我想做一个通过接收反射波的金属探测器,那么就得发射一个适当频率的电磁波,如果某个频段的电磁波在某种金属材料上会反射的很厉害,那么检测装置相对就会简单一些,毕竟接收到的能量会大些!

但关键是,得发射出多大频率的电磁波最好呢?是几十千赫还是几兆赫,所以是不是就得知道各种金属对不同频段电磁波的反射特性?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去试验,否则用多大的频率不知道啊!

我是这样去遐(瞎)想的,哈哈,不知是幼稚还是弱智,望老师指点!

楼主:
stycx老师您说啥?核磁共振???

晕哦,这个概念太吓唬人了!
似乎没这么夸张,也谢谢您哦!

网友D:
不是吓唬人

至少你得面对两个问题:
1.金属是混合物,成分不确定
2.金属的形状不确定

网友A:
楼主原来是要问这个

雷达专家就要考虑这些问题。
现在有隐形飞机隐形军舰等等,也要考虑这些问题。
对楼主问题而言几兆赫兹远远不够,至少是上百兆赫兹甚至更高才可以讨论电磁波的反射。

网友B:
莫非lz想做拾荒者用的地下金属探测器?

<H1><SMALL></SMALL></H1><H1><SMALL></SMALL></H1><H1><SMALL>http://www.vertinfo.com/safetyonline/productdetail.asp?cpid=8283</SMALL></H1><H1><SMALL></SMALL></H1><H1><SMALL>TC90型地下金属探测器</SMALL></H1>
    TC90型地下金属探测器俗称探铁器。主要用于探明地下隐埋的金属物品,如:废金属回收、房屋拆迁改造、探矿、考古,能准确地找到地下的废铁、钢筋、水管等金属物品和金银宝物。该产品具有探测深度大,分辩率高,功能齐全,定位准确等特点。曾获工业新产品百花奖、科技进步奖和国家专利。
最大探测深度: 1.5米
操作方式: 地平衡/识别
重量: 1.9Kg
电源:五号电池

·地下金属探测器 报价
图片品牌型号报价报价商家时间更多
商家掌门神5008990 金志龙电子8-4更多>[产品简介] 掌门神5002580 金志龙电子8-4更多>[产品简介] 奥胜奥胜TS5002990 金志龙电子8-2更多>[产品简介] 探测方法:发现隐埋在地下的金银宝物和金属文物。 探测实例:地下金属探测仪。TC90(1.5米) MD5008(3.5米)TS500(5米)地下金属探测器是新推出又一款探测精品。该产品选用优质元器件,它具有探测度广、定位准确、分辨力强、操作简易、外观新颖等特点。 地下金属探测器主要是用来探测和识别隐埋在地下的金属物。它除了在军事上应用外,还可以广泛应用 桂林桂林 TC-90680 金志龙电子7-23更多>[产品简介] 探测方法:TC—90型金属探测器是应用国内先进技术制作的产品,该仪器在设计上刻意求精,采用优质进口元件。它探测深度大、定位准确、分辨力强、操作简易,具有新一代的技术风范。金属探测器主要用来探测和识别隐埋在地下的金属物,它除了军事上的用途之外,还可以应用于:海关检查和安全检查;公安刑警部门的侦破搜查;检测原料、燃料、食品中的金属异物;检查邮件、行包中的金属物品;探查地下的管道、线路;考古、探矿;发现埋藏在地下的金银宝物和金属文物。 探测实例:在实际探测时操作者要根据具体情况来使用仪器。例如在一座古老的房子里寻找埋藏较深的遗物,由于长期以来地下掩埋着各种各样被丢弃的金属杂物如铁钉、铜线、旧锁、铁锅的碎片……等等,这些东西也会发出较大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把屋内的金属家具搬出去,然后用地平衡档探明那些金属杂物并清除掉,经过仔细的工作,把浅土层中的金属物都挖出来之后,才能向纵深的部位搜寻。探测工作是一件细致而又艰苦的作业,它要求操作者有耐心、信心和毅力 共 4 条报价 首页 尾页 页次:1/1页 30条报价/页 转到: 第1页

楼主:
晕哦,怎么才卖几百块啊!

看来没前(钱)途了!

最近是对这个突然来了兴趣,只可惜小生实在愚笨至极,其实远没资格讨论这东西,这玩意感觉蛮复杂的!

只是实在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就看了不少这方面的介绍,其中就有发射/接收式的,还有脉冲的,但具体怎么做的一点不懂,还有就是硬币识别装置似乎也算,听几位老师说是通过检测硬币对振荡频率的影响而判断的。

印象中,好像有的探测器就用几十千赫的,然后一个接收线圈检测反射回的信号然后放大!

几位老师看看这个东东有前途吗?尤其是钱途?哈哈,其实前途就是钱途吧,哈!
不过这东西似乎很成熟了,就是觉得很有意思!

晕,俺的表达能力居然这么差,到现在才让老师明白正题,惭愧惭愧!

另,难道这东西不需要知道电磁波的金属反射特性???否则怎么做啊?用多大频率啊?不大懂,可能问的真的很外行,老师莫介意!

非常感谢!再次感谢!

网友A:
这类探测器的工作与电磁波反射无关

不可能是接收到反射信号然后放大。
电磁波传播速度300,000千米/秒,1.5米才用多少时间?

网友B:
地下金属直接对探测器的振荡回路产生铁损或铜损

记得小时候玩半导体收音机有一个调试工具,象粉笔粗细,一头是铁棒,另一头是铜棒,用来靠近磁性天线,铜头靠近声音响,说明电感量大了,铁头靠近声音响,说明电感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