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指标

楼主(2007-08-29):
在ad811的datasheet上看见了这样的指标,这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理解是当增益是1的时候,在0-140MHz的时候是通带,在140M的频率点下降为最大幅度的0.707倍,也就是增益带宽积是140M。是这样的吗?但是我实际搭的时候,放大两倍的时候只能到10M,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

网友A:
理解是对的

电路是怎么搭的?10M是怎么测得?

网友B:
高频运放不同于通用运放

需要按照高频理论选择电路形式和参数,否则不能达到目的。

楼主:
搭的是最普通的同相放大器

反馈电阻和反相端到地的电阻一样大是1K的电阻

楼主:
10M的测量

带宽的测量我是看低频段增益比较平坦,都是两倍,但是上了10M,就增益开始下降了.在10M频率的时候大概是0.8V的峰峰值输入,输出就是1.5V.频率再往上升就下降的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