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声和地之间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7-08-29):
俺就是想问问,躁声从哪来的,是怎么产生的,和地具体有什么关系

网友A:
这个问题能写篇论文……

我说几个吧:交流电网的谐波和脉冲、开关电源的开关和振荡、任何器件都有的热噪声、电子运动产生的噪声……

网友B:
需要加强学习

没有用的信号都是噪声。

又可以分外部、内部两种。

外部:网电源而来的无用信号;
内部:内部电源的纹波,相互的干扰等。

主要是分清什么信号是无用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