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门电路组成的振荡器与由分立元件组成的振荡器有什么区

楼主(2007-08-30):
(无正文)

楼主:
驱动能力强?加上同一个负载一样的效果

一条直线!
啥区别

网友A:
你还不知道振荡器起振的条件

起振条件是环路增益大于等于1,相位是零(加360度整数倍)。环路增益越大,振荡越强,越不容易由于环境影响而停振。
CMOS工艺的非门电路增益远比普通三极管大,而且输入阻抗高,所以容易起振。
带负载能力,要看你的负载性质,以及负载有多重。

网友B:
最大的区别是

门电路组成的振荡器电路元减少,容易起振,便于缓冲和分支,同时体积可以做得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