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MCU外围扩展上百个I/O,有什么IC?

楼主(2007-09-04):
MCU, ic, I/O, I2c, ui
就是要用在测通断上,MCU I/O远不够啊

最好能扩展到几百个,呵呵

I2C的有一种,但好像也只能挂8片,64个I/O,还差不少呢

网友A:
是输入吧,那就是165串行输入扩展啊,100个I/O

13片搞定104个Input,呵呵

网友B:
对速度要求不高

可以用 hq_y 说的串行扩展。
速度有要求,并行扩展,例如8片74HC573可以扩展到64个,当然还要加一片译码器。

网友C:
是不是用来检测排线阿,两边一插就知道排线有没有断

好像也还需要检测有没有短路吧。这个扩展还真麻烦

楼主:
晕啊,CPLD不会啊!

最好是双向的,这样以后会比较方便!

快慢,再慢应该也慢不到哪里去,呵呵

网友D:
用CPLD,或IO多的单片机

比如mega169有53个IO

网友E:
说个笨方法

直接用多个单片机,其中一个做主机,其他的从机把测量结果发给主机就可以了。就这个用途来说,我觉得这样比用芯片扩展来得方便。
当然,最好还是用cpld。

网友F:
是否要考虑你的要求是否合理...

我还没有见过有这么多IO的MCU,可能MCU厂家也没有考虑做这样的芯片...

网友G:
用74HC245,一片扩展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