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不好!这几道题目不知怎么处理!求大侠!

楼主(2007-09-06):
1、图1电路常用于端口扩展,请问当Port端为高电平时,COM2为______状态;当Port端为低电平时,COM2为______状态;当Port端为高阻态时,COM2为______状态;(填:高电平、低电平或悬空)

2.一个桥式整流滤波电路如图2所示,已知v2=20 sin t(V),当电容C因虚焊未接上,v0端对应的直流电压平均值为______,有电容C但RL= 则v0为______,有电容C且RL= ,但有一个二极管因虚焊开路则v0为______。

3、下图3所示阻容滤波电路属于______滤波电路(填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其转折频率为:
______。

4.图4中D1、D2为理想二极管,输出端Y与输入端A、B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表达式表示:
Y=A ___ B。(填:与、或、异与、异或)

5、如图5所示的理想运放电路,请写出输出电压V0与输入电压Vi的关系式:V0=______。

网友A:
说错不会被别人打吧!

5/ -1/RC∫Vi dt
4/ 或
3/高通
2/
1/导通 截止 悬空

网友B:
第一题如下,其它找本模拟的书上都有。

PORT高-》COM2高;PORT低-》COM2低;PORT高阻-》COM2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