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芯片后缀RL和RL7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7-09-12):
RT,手册上没写,只是注释了有铅和无铅~

网友A:
多数指包装

不是芯片封装

网友B:
有问题说清楚一点,你说的是什么封装,从哪从什么器件上

楼主:
比如AD8138

datasheet的最后有一张表格,列出了不同的后缀。我就是对这个后缀的意思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