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当示波器用行吗

楼主(2007-09-13):
请问有那位同仁,能用什么软件或其它方法,把电脑当示波器用呢?谢了!

网友A:
可以,虚拟示波器

网友B:
可以用声卡采集波形数据

也可以用另外的硬件采集波形数据,再从USB口传递到PC机。

网友C:
你家没示波器吗

楼主:
再问

虚拟示波器?有相关的软件吗?发一个上,谢啦

楼主:
硬件采集波形数据,再从USB口传递到PC机。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用什么硬件采集?
因资金团难,买不起呀

网友A:
用【虚拟示波器 】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晕!虚拟示波器,要这么贵,还不如买台一千块的用呀

网友D:
awey ,基于声卡的虚拟示波器是个啥咚咚

网友B:
没错,要省银子,买普通的模拟示波器

20MHz双踪,一般的应用够了。

网友B:
基于声卡的虚拟示波器

就是用声卡采集信号波形,将其转换成数字信号,再用PC机显示出波形来,拿PC机当示波器用。

楼主:
谢谢大家进来交流呀

网友D:
为什么我都没把line in接到输出端也有波形

网友A:
基于声卡的虚拟示波器 是个玩具

弄不好把声卡搞坏了,就亏大了。。。

网友B:
声卡坏了不要紧

没有多少银子,把主板搞坏了那才亏大了。

网友B:
所以我一直主张用普通的模拟示波器

我现在用的就是20MHz双踪,1200块钱买的,一般情况足够了。

网友D:
那我还是不用了!

网友E:
给你发个

这个只能用来玩玩。发个什么信号什么的。
声卡坏了不要找我哈!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13175323160.rar

网友F:
声卡有可能坏,示波器难道就不会坏?

示波器耐高压?

网友A:
声卡设计时没考虑是用来做示波器的

而示波器的设计时有周全的考虑

网友G:
可以的

用声卡作示波器采集的话精度很高16BIT、24BIT,就是采样频率太低,基本上是有几十K
另外就是用并口采集,速度可以稍快

理想方案是做PIC数据采集卡,应该可以满足20M的需求

我么公司也有类似的设备,装的Xp操作系统
采样率上G

网友B:
普通示波器输入端可以承受750V或400V电压

声卡要是加上400V电压早冒烟了。

网友H:
示波器不怎么耐高压吧

不过泰克还是不错的。上次接地没接好,开关电源那个EMI电容就直接连到示波器上。没坏。
不过为了仪器,还是选择100X的探头吧。毕竟一个示波器也不少银子呢

网友I:
我有 不过太大了 不好传

网友J:

用过,一个月坏了几块声卡,还好在保修期。
如果不要准确,信号经过隔离变压器和限幅保护再输入声卡,就没问题。弄过一个给做软件的同事,用了两年到现在声卡没坏过。

网友K:
.

如果能够做到存储信息那就牛X了...

网友L:
数字示波器本来就是一台电脑,只不过装上了高速AD而已。

网友M:
还是买示波器好,买不起新的买二手的

网友N:
买不起高档的买低档的

国产的双踪40M彩色液晶数字存储示波器也就3、4K的样子。

网友B:
二手模拟示波器很便宜,但最好不要买

旧示波器的开关等接插件普遍接触不好,修理的人一般是擦干净,或拿复活剂清洗一下,当时很好,过些时候又接触不好。

网友O:
忍不住插一句

刚刚买了一台国产的数字示波器,才1900,30M双踪,性能不错,对于一般的开发来说,足够了。唯一不满意的地方是没有捕捉功能,对一晃而过的单个信号捕捉比较困难。

网友P:
不一样的

声卡示波器测量的电压不能超过28V(记得好像是),而普通示波器可以测到1000V,.买个二手的阴极管示波器也就几百。该花的还是要花的。

网友Q:
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吖。

网友R:
前几天试了一个国产的

100Mhz的,5000多。
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S:
.

最好找一个usb的声卡

不过,声卡输入只能做AC输入,没有DA,

其实用电脑做示波器是件不错的事,起码是不占地方.只是声卡的采样频率太低.

网友T:
国产的示波器也不错,价格也不是很高

网友U:
如果用电脑实现高速的AD,DA

如果不想购买高速数据采集卡的话
采用串口并口之类的理论极限是多少?实际可以做到多少
我用并口试过,速度达到几十k后就不稳定了

网友V:
声卡的输入频率范围与示波器的输入范围哪有得比啊,而且示波器的输入级有过流过压保护,要是手头紧,买个二手的咯,运气好的,也有好东西的....

网友W:
电脑当示波器用

网上有现成软件,下载即可用。
从声卡的MIC输入,最好加衰减网络。

网友X:
买台示波器好了!

能买电脑,
买台示波器好了!

网友Y:
买一块USB声卡可以做简单示波器用

可以吗?

网友Z:
借一台示波器用嘛

网友AA:

声卡不贵。。有二手的35-65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