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V低纹波稳压电路

楼主(2007-09-19):
电路大体原理如下图.
请有经验的朋友给予帮助指点.
现用7805效果不佳,纹波也比较大,发热也大.

现在的情况是不接后面的负载约4mV,接上负载约60mV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以上纹波是用毫伏表测试结果,用数字示波器测试也情况差不多)

网友A:
7805肯定纹波小于5MV...

楼主:
我是指接上负载后,可能负载会有噪声发出

网友B:
加小的低感抗的滤波电容

网友C:
78L05前加一个小阻值电阻(降压),后面加一个0.1uF电容

纹波有效值小于5mV时一定可以的,峰峰值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D:
不是这样就怪了

7805之类的线性稳压源发热是不可避免的,想纹波小的话可以在7805的输出端C2前加个0.1微法的独石电容试试效果如何

网友E:
后面的引线不可太长。在7805的引脚上并联0.1uF电容,

后面的220uF电容尽量靠近负载。

网友F:
恩,楼上都说的差不多了

去耦电容靠近稳压管输出pin
前端和后端都加0.1uf 独石
你再44

网友G:
加高频旁路电容。

发热的问题,要么你把散热片加大(9V的输入还不算太高,加散热器可以处理)。实在忍受不了就用DC-DC+LDO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