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器和锁存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9-20):
请问个位大侠,触发器和锁存器有什么不同,区别在哪里?
请给一个详细的答案。谢谢!

网友A:
功能不同

从本义上说锁存器flip-latch ;触发器 trigger 本质区别:锁存器(电平触发)---对脉冲电平敏感,在时钟脉冲的电平作用下改变状态触发器(边沿触发)---对脉冲边沿敏感,其状态只在时钟脉冲的上升沿或下降沿的瞬间改变功能区别:锁存器---保存状态(电平);触发器---状态变换或驱动---通常多个锁存器并成多位使用,这就是狭义上的锁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