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电容的等效串联电感?

楼主(2007-09-28):
hello!
可不可以用数字电桥的电感档去测量电容的等效串联电感呢?
如果不可以的话,那怎么粗略去估算呢?

thank you!

网友A:
用多个频点去测,然后计算

网友B:
如果有能够输出很宽频率范围的高频信号发生器

调节信号频率到发生谐振,是最准确的。

楼主:
我测量等效串联电感还是为了得到谐振频率

TO:XWJ
用不同的频率去测,得到不同的电感值,这个怎么计算呢?

TO:maychang
怎样才能判断他谐振呢?是搭建一个简单的电路,如RC串联什么的,然后电容一端接高频信号发生器,另一端用示波器观察,当示波器上没有波形输出的时候,高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频率就是谐振频率吗?
还是说其它的方法?

网友C:
有网络分析仪的话,直接分析就出来了,看传输特性

谐振时串联阻抗大(可以看到那里凹下去),且为纯阻。

网友D:
理论上来说maychang大哥的方法貌似很好

网友E:
2楼牛B,你自己不测叫人家测

网友F:
先要知道CL的数量级才好定

楼主:
晕了

怎么没有人说说我说得对不对啊?
不是授人以渔吗?
我说了渔,只是求证一下,怎么都那么难呢?又不是要鱼!

是不是诚意不够啊?那就多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
这位老弟,似乎太性急了一些

各位回帖没有说你提出的方法行不行,而是说其它方法,就暗含着用数字电桥的电感档直接测量不行。

回4楼问题:
是这样测,但一般示波器上不可能没有波形输出,只能看到幅度最小,因电容总有电阻成份。根据这点的频率和电容量计算。
这种方法要求信号发生器能够输出相当高的频率。
 computer00 说的方法,与这种方法本质上一样。

网友:
maychang 你也 有 足够 耐性 打 了这么 多文字 字

引用 网友B:
新手园地[培训基地] ←返回版面

10楼: 这位老弟,似乎太性急了一些

各位回帖没有说你提出的方法行不行,而是说其它方法,就暗含着用数字电桥的电感档直接测量不行。

回4楼问题:
是这样测,但一般示波器上不可能没有波形输出,只能看到幅度最小,因电容总有电阻成份。根据这点的频率和电容量计算。
这种方法要求信号发生器能够输出相当高的频率。
computer00 说的方法,与这种方法本质上一样。

网友:
这样 看 看

感抗=2 X 派 X 频率 X 自感系数

感抗= 电压 / 电流

先 测量 电压 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