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2

楼主(2007-09-25):
大家好啊    我是新手来的     想问一下各位高手有没有用cd4052做选择开关的资料啊 ,  这个我不太懂~~  还想问一下接了单片机的话怎么用 ,这个就更不懂拉`~    希望知道的大侠指点指点小第吧

网友A:
还是先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B:
同意楼上

看datasheet最要紧。

网友C:
datasheet

学电子千万别懒哟!datasheet上面很详细!

楼主:
datesheet?

呃~~~  我想问问各位大哥啊   什么叫数据手册?  我以前都没听过啊  呵呵`~~
      不好意思呀`~

网友D:
晕,不要告诉俺你是火星人哦,哈哈

常用CMOS模拟开关功能和原理(4066,4051-53)

发布时间:2005年10月17日 点击次数:13440
来源:
作者:
详细内容:

开关在电路中起接通信号或断开信号的作用。最常见的可控开关是继电器,当给驱动继电器的驱动电路加高电平或低电平时,继电器就吸合或释放,其触点接通或断开电路。CMOS模拟开关是一种可控开关,它不象继电器那样可以用在大电流、高电压场合,只适于处理幅度不超过其工作电压、电流较小的模拟或数字信号。
一、常用CMOS模拟开关引脚功能和工作原理
  1.四双向模拟开关CD4066

CD4066的引脚功能如图1所示。每个封装内部有4个独立的模拟开关,每个模拟开关有输入、输出、控制三个端子,其中输入端和输出端可互换。当控制端加高电平时,开关导通;当控制端加低电平时开关截止。模拟开关导通时,导通电阻为几十欧姆;模拟开关截止时,呈现很高的阻抗,可以看成为开路。模拟开关可传输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可传输的模拟信号的上限频率为40MHz。各开关间的串扰很小,典型值为-50dB。

  2.单八路模拟开关CD4051

CD4051引脚功能见图2。CD4051相当于一个单刀八掷开关,开关接通哪一通道,由输入的3位地址码ABC来决定。其真值表见表1。“INH”是禁止端,当“INH”=1时,各通道均不接通。此外,CD4051还设有另外一个电源端VEE,以作为电平位移时使用,从而使得通常在单组电源供电条件下工作的CMOS电路所提供的数字信号能直接控制这种多路开关,并使这种多路开关可传输峰-峰值达15V的交流信号。例如,若模拟开关的供电电源VDD=+5V,VSS=0V,当VEE=-5V时,只要对此模拟开关施加0~5V的数字控制信号,就可控制幅度范围为-5V~+5V的模拟信号。

表1
输入状态接通通道
INHCBA
0000“0”
0001“1”
0010“2”
0011“3”
0100“4”
0101“5”
0110“6”
0111“7”
1均不接通

  3.双四路模拟开关CD4052

CD4052的引脚功能见图3。CD4052相当于一个双刀四掷开关,具体接通哪一通道,由输入地址码AB来决定。其真值表见表2。

表2
输入状态接通通道
INHBA
000“0”X、“0”Y
001“1”X、“1”Y
010“2”X、“2”Y
011“3”X、“3”Y
1均不接通

  4.三组二路模拟开关CD4053

CD4053的引脚功能见图4。CD4053内部含有3组单刀双掷开关,3组开关具体接通哪一通道,由输入地址码ABC来决定。其真值表见表3。

表3
输入状态接通通道
INHCBA
0000cX、bX、aX
0001cX、bX、aY
0010cX、bY、aX
0011cX、bY、aY
0100cY、bX、aX
0101cY、bX、aY
0110cY、bY、aX
0111cY、bY、aY
1均不接通

  5.十六路模拟开关CD4067

CD4067的引脚功能见图5。CD4067相当于一个单刀十六掷开关,具体接通哪一通道,由输入地址码ABCD来决定。其真值表见表4。

表4
DCBAINH接通通道
00000“0”
00010“1”
00100“2”
00110“3”
01000“4”
01010“5”
01100“6”
01110“7”
10000“8”
10010“9”
10100“10”
10110“11”
11000“12”
11010“13”
11100“14”
11110“15”
1均不接通

二、典型应用举例
  1.单按钮音量控制器

单按钮音量控制器电路见图6。VMOS管VT1作为一个可变电阻并接在音响装置的音量电位器输出端与地之间。VT1的D极和S极之间的电阻随VGS成反比变化,因此控制VGS就可实现对音量大小的控制。VT1的G极接有3个模拟开关S1~S3和一个100μF的电容,其中100μF电容起电压保持作用。由于VMOS管的G极和S极之间的电阻极高,故100μF电容上的电压可长时间基本保持不变。模拟开关S1为电容提供充电回路,当S1导通时,电源通过S1给电容充电,电容上电压不断增高,使VT1导通电阻越来越小,使音量也越来越小。模拟开关S2为电容提供放电回路,当S2导通时,电容通过S2放电,电容上电压不断下降,使音量越来越大。模拟开关S3起开机音量复位作用,开机时,电源在S3控制端产生一短暂的正脉冲,使S3导通,由于与S3连接的电阻较小,故使电容很快充到一定的电压,使起始音量处于较小的状态。F1~F6及其外围元件组成长短脉冲识别电路。静态时,F1、F2输入为高电平,当较长时间按压按钮开关AN时,F4输出变高,经100k电阻给3.3μF电容充电,当充电电压超过CMOS门转换电压时,F5输出由高变低,F6输出由低变高,模拟开关S2导通,100μF电容放电,音量变大。与此同时,F1输出也变高,也给电容充电,但F1输出的一次正跳变不足以使电容上电压超过转换电压,故F2输出仍为高电平,F3输出低电平,模拟开关S1保持截止。当连续按动按钮开关AN时,F4输出也不断变化,输出为高时,给电容充电,而输出变低时,电容又很快通过二极管VD3放电,故电容上电压总是达不到转换电压,因此F6输出一直为低。而此时F1输出连续高低变化,经二极管整流不断给电容充电,使3.3μF电容上电压迅速达到转换电压,F2输出变低,F3输出变高,模拟开关S1导通,给电容充电,音量变小。由此,利用一只按钮开关,实现了对音量的大小控制。

  2.四路视频信号切换器

四路视频信号切换器电路见图7。“与非”门YF3、YF4组成脉冲振荡器,振荡频率由100k电位器调节。若嫌调节范围不够,可适当更换0.47μF电容和100k电阻。脉冲振荡器受YF1、YF2组成的双稳态电路的控制,按S1时,YF1输出低电平,脉冲振荡器停振;按S2时,YF1输出高电平,脉冲振荡器开始振荡。脉冲振荡器的输出作为CD4017十进制计数器的时钟,使Y0~Y3依次出现高电平,相应的四个模拟开关依次导通,由Vi1~Vi4输入的视频信号被依次切换至输出端,完成了四路视频信号的切换。显然,增加一片CD4066可做成八路视频信号切换器,相应地,由Y0~Y7进行模拟开关控制,Y8连至Cr。依此类推,可做成更多路数的视频信号切换器。而且,输入、输出也可以是其它形式的信号。如要求视频、音频信号同传,则并接上相应数量的模拟开关即可。

  3.数控电阻网络

图8示出数字控制电阻网络电阻值大小的电路。在图8中,CD4066的四个独立开关分别并接在四个串接电阻上,电阻的值是按二进制位权关系选择的。当某个开关接通时,并接在该开关上的电阻被短路,此处假设该电阻阻值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