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电路设计小问题

楼主(2007-09-26):
请问:用组合逻辑电路设计7人表决电路,多数同意则通过。
      请问使用那些元件?考虑的思路是什么?

网友A:
用计数器,大于等于4就通过

楼主:
一点疑问

     对不起,我怎么认为7人表决与时序无关,应该属于组合逻辑电路的应用,而不是时序电路。
    我认为应该用全加器和译码器,请教高手:

    怎样用全加器把与时序无关的7个输入加起来?
    或另有其它捷径,请指点。

楼主:
感谢zhaohe2001

    十分感谢zhaohe2001。我最近学习了计数器的一点知识,了解了计数器的功能,非常感谢zhaohe2001的指点。
    还有一个疑问:用什么器件来收集这7个人的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