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9-26):
我是新手,
AT89S51能实现那些功能,有那些功能的应用?
谢谢了!

网友A:
功能要看写软件了

网友B:
LZ:你的问题好比是问三极管能实现那些功能,有那些功能的

要回答这种问题,最好第一先认真的了解一下器件的特性,然后看一下他人是如何使用的,再分析一下自己可以在哪些方面可以恰当的将它使用进去。

网友:
可以 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