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输出连续脉冲的电路?

楼主(2007-10-07):
(无正文)

网友A:
输出连续脉冲

那就是振荡器了。
供电电压为5V,用普通的门电路芯片例如74HC14就行。要求占空比可调则考虑555之类。

网友B:
要求不高可用555,CD4060加晶振准点.

楼主:
回复……

74HC14是一个施密特触发器呀,怎么用呢,是不是要有脉冲输入呢?我看CD4060可以用RC振荡,其频率怎么算呢。一片555能生成矩形脉冲吗?

网友:
简单 拉

找个 和泰 的 或者 EMC 的单片机  自己 写个

频率 很准确 的

成本 也低

网友A:
回楼主

施密特触发器可以接成多谐振荡器,但周期与回差电压有关,不同芯片相差较大。
CD4060接成RC振荡器,其振荡频率也与计算值相差相当大,而且不同芯片之间相差也较大,比较省事的方法是搭好电路后调整RC值。
555的用途之一就是多谐振荡器,不同芯片之间频率相差较小,是比较好的方案,但输出不是占空比50%的方波,要占空比刚好是50%需要改变充电放电回路并加调整。
用74HC4060加32768Hz晶体振荡,频率最稳定,分频后是非常准确的50%的方波。

楼主:
TO:maychang

首先感谢你的详细解释,
请问4060接成RC振荡器,能否输出50%的方波呢?因为我只要一个脉冲电路,频率的要求不是很严格,用这种电路好象有个频率的计算公式,配备元件也好有个范围。
另:还有其它的常用芯片可以实现些电路吗

网友:
使用 单片机 计时器 来 做 很准确 的哦

赵超杰 不如 考虑 我的 方案  拉

网友A:
不得不说

楼主实在太懒惰。本来看看datasheet就立即解决。

楼主:
致谢!

谢谢大家了,单片机我还不会用,4060的这个公式我查过了是在10V供电时用的,5V不知怎样?
好了,我现在有思路了。
再次感谢!

网友:
单片机我还不会用 我 被你 气死 了

引用 楼主:
新手园地[培训基地] ←返回版面

11楼: 致谢!

谢谢大家了,单片机我还不会用,4060的这个公式我查过了是在10V供电时用的,5V不知怎样?
好了,我现在有思路了。
再次感谢!

楼主:
看看这个电路

我看到这个电路也可以振荡,它的输入端应该接什么呢?VCC、GND、还是脉冲源?